請問電容 規格一樣 (直徑*高) 不同 可以嗎?(更新問題)

楼主(2014-04-06):
電容 規格一樣

直徑*高 <-跟原本不一樣可以嗎??

在都可以裝的下的情況下 是否有差別?

网友:
只要你擺得下就可以.....

网友A:
只要塞的進去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塞的進去都可以

謝謝 在請問

電容質都一樣

電容挑壽命高的換嗎? 有沒有該注意什麼的?

額定紋波電流 不一樣 有差嗎

麻煩大大解答 謝謝

下面是查到原本的壽命 想挑高壽命的換

TEAPO電容 07/05 A3 是製造日期嗎?

TEAPO SC系列電容 <-有查到是1000~3000hours

ltec LYZ系列電容    <-有查到是2000~3000hour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在請問

電容質都一樣

壽命長的當然比較好,耐溫高的(105度)也比較耐久,額定紋波電流越大越好。

像點焊機急速充放電電容就是一個極端,都是工作在反覆充滿放光的狀況下,用急速充放電電容都沒問題,可是價錢是一般電解電容的好幾倍,用一般電解電容代替,才工作一下子整個電容非常燙,再撐下去很容易就爆掉,這就是忍受紋波電流大小的差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壽命長的當然比較好,耐溫高的(105度)也比較耐久,額定紋波電流越大越好。

像點焊機急速充放電電容就是 ...

原來是這樣阿
我平常在亂玩時常常把大電容併在一起對鋁箔紙或是銅片放電  把它融出一個洞n_043|
每次玩玩時電容都熱熱的

原來是特性不同 不能那樣子用

那像那種可以急速充放電的電容要到哪裡買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是這樣阿
我平常在亂玩時常常把大電容併在一起對鋁箔紙或是銅片放電  把它融出一個洞
每 ...

急充放電電容一般零售不容易買到,以前都是向MARCON訂貨。

楼主:
還有想順便換保險絲 有3種不知什麼意思?? 請教

FUSE 保險絲 ( 功得 CONQUER ) 陶瓷管 引線腳 250V 10A
FUSE 保險絲 ( LITTELFUSE ) 陶瓷管 引線腳 (5∮*20mm) 250V 10A
FUSE 保險絲 ( HOLLYLAND 32S100H ) 玻璃管 引線腳 (4∮*11mm) 250V 10A

要換在康舒350W(ATX-350P-DNSS)

看電路板上有寫250V 10V 不知有無看錯

网友C:
零件名                  廠牌                      封裝型式    引出極型式   尺寸  耐電壓   融斷電流

FUSE 保險絲    ( 功得 CONQUER )          陶瓷管    引線腳           (無)    250V     10A
FUSE 保險絲    ( LITTELFUSE )              陶瓷管    引線腳 (5∮*20mm) 250V     10A
FUSE 保險絲    ( HOLLYLAND 32S100H ) 玻璃管   引線腳 (4∮*11mm)  250V     1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名                  廠牌                      封裝型式    引出極型式   尺寸  耐電壓   融斷電流

原來 是廠牌~~ 請問哪個牌子較好?

搜尋查到 1.是台灣的? 2.3大陸嗎?

還有一顆視博通300W的 沒抄到保險私型號

請問一般300W保險絲都一樣嗎? 規格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 是廠牌~~ 請問哪個牌子較好?

保險絲挑喜歡的就好

300W要用幾A的保險絲

功率算法
P=V*A
已知V為110 VAC P為300W
求A=?

如要當保護元件在加20%彈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險絲挑喜歡的就好

125V 10A 0.007Ω

125V 5A 0.0125Ω

125V 2A 0.0367Ω

5A的適合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