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一般T8的LED燈管電源驅動板改裝

楼主(2014-04-06):
先試者修修看如果不行只好用買的但不知道買的到嗎?
這是一般的LED燈管移除起動器可以直接上110或220V那種
故障原因電源板壞但燈條是好的
嚴判是電源管理IC_OB3340故障
比對另一塊可以驅動的板子
畫葫蘆加零件後可以驅動了(請看10#)
原本的問題算是解決了
所以改了一下標題~

网友A:
兩片都是110轉12V,一片好像30~40元左右
忘了是阿乾師還是雄爸有貨~

网友B:
要看是推幾顆LED(LED單排串聯顆數?約300mA定電流?),看C9,C10耐壓可能是有幾十伏輸出.

网友C:
可以先換掉那顆小的10uF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換掉那顆小的10uF試看看

換過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推幾顆LED(LED單排串聯顆數?約300mA定電流?),看C9,C10耐壓可能是有幾十伏輸出. ...

有拆一組良品來測量
有負載上量是44v左右
電流0.3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片都是110轉12V,一片好像30~40元左右
忘了是阿乾師還是雄爸有貨~

不太行喔~
有拆一組好的來量
上負載量44V電流0.36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行喔~
有拆一組好的來量
上負載量44V電流0.36A

勇哥手中有良品
比對查修不就很快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勇哥手中有良品
比對查修不就很快了然~

問題是雖然點的起來
但好像有被改良過

楼主:
什麼原因不懂~
總結回收場的東西雖然便宜
但還是要有點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