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DIY的數位電視四菱形天線離電視距離會影響訊號??

楼主(2014-04-07):
自己DIY的四菱形天線,電視放在2F離落地窗很近,

把天線放二樓靠在落地窗旁邊朝北邊(應該是中寮山發射站),

訊號很清楚每一台都收的到,但是cable線很礙眼,

所以把天線移到5F,只能收到1-4台,後面全部無訊號...

後來又買了兩塊網狀烤肉網放在後面8.2CM的位置,一樣無訊號...

是因為距離拉遠訊號衰減嗎??可是爬文很多都建議放頂樓,訊號收視最好

我在北高雄右昌,跟我對的方向有關?

另外這個網頁好像不能用了?

http://dvbt.kennykuo.idv.tw/gmap/china.asp

网友A:
是否是纜線拉長造成的損失?

网友B:
把天線加大試看看或是換成最常用的八木天線

聚焦鏡要呈現拋物線 線不要有斷點 (在高頻電路中線斷了訊號依舊會通過 會像有電容被串連在線路中一樣)

网友C:
建議:

01,電纜線最好使用【128編】或以上的線
02,使用戶外型數位電視UA-2 或類似款..
03,必要時加裝數位電視專用強波器

以上都可改善收視,但看你的線好像蠻細的,建議先換線看看。

网友D:
我也曾經想用類似以下的方式來做,但是都還沒動手.
超好用的自製數位電視天線.
DIY四菱形UHF天線.

在還沒動手前,我把小天線利用磁鐵的磁力吸在天花板日光燈的大又長的鐵片上,有時有效有時還是不行,改吸在省電燈泡的外罩鐵殼上,效果也不行,後來把它吸在30cm的鐵尺上,鐵尺把它放在接近天花板(約2M高)的地方,塞進箱子的空隙裡,鐵尺平放,結果效果不錯,都是滿格,轉台時也不會當掉了,以前公視,民視,有時中視也會收訊不良,暫時還不錯,你可以先試看看此簡單的方式看看,當然調整方向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E:
從5F到2F的天線中間是不是有裝纜線分歧器,如果安裝時間已經很久了,要打開看裡面的銅線是否已有銅綠產生,如果有安裝分歧器,可將電視移到從天線往下的第1個分歧器,測試數位電視訊號如何,如果沒有分歧器,是直接從5F到2F的天線,可換好一點的天線再測試。

网友:
去年大樓共同天線故障,幸好新屋裝修時在後陽台有預留一條5C纜線,臨時用自己折的雙菱天線收視還很OK,5C纜線長約20公尺,位於台北市高樓林立 14樓的9樓,往發射站方向都被大樓阻擋,純粹都是接收反射波,訊號穩定度還不錯,沒有出現馬賽克或停頓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天線加大試看看或是換成最常用的八木天線

聚焦鏡要呈現拋物線 線不要有斷點 (在高頻電路中線斷了訊號依 ...

天線加大??
那邊長不就要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纜線拉長造成的損失?

還不確定是不是這個原因,

也不知道怎麼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

01,電纜線最好使用【128編】或以上的線

你是指天線的線太細?

那已經是很粗的單心銅線了,水電用的那種

另外電纜線是建商架設已拉好再管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曾經想用類似以下的方式來做,但是都還沒動手.
超好用的自製數位電視天線.
DIY四菱形UHF天線.

可是這樣就必須拉一條很難看的線從牆壁延伸到天花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從5F到2F的天線中間是不是有裝纜線分歧器,如果安裝時間已經很久了,要打開看裡面的銅線是否已有銅綠產生, ...

分歧器如有的話應該在一樓的電信箱裡,

晚一點找找看,如果有的話可用電錶測量?

用哪一個檔位?

原本建商天線預留孔是在水塔頂樓6F

但是它做一個屋簷剛好擋住北邊,要閃過那個屋簷

必須要架很高,我擔心打雷打下來,會掛一堆東西

所以退一樓,接在5F的CABLE孔拉到陽台外

不曉得跟這有沒有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這樣就必須拉一條很難看的線從牆壁延伸到天花板

你的樓層與我的不同,我的是4F頂樓,你在2樓,我所住的地方,是因新板特區附近蓋了許多大樓,所以才影響接收效果,等你試用有效果再來煩腦那個醜醜的問題.

你的天線後方要加金屬反射板或者金屬網,以提高接收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天線的線太細?

那已經是很粗的單心銅線了,水電用的那種

天線的...要用75Ω 5C電纜線,如果要用好一點的線要用128編網的規格,而不是水電用的那種很粗的單心銅線!

您DIY的數位電視四菱形天線,輸出點應該是在中間四方鐵皮點,左右為其供電輸出點,且左右不得被四方鐵皮短路

由此輸出接5C電纜線到數位電視天線輸入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線的線...要用75Ω 5C電纜線,如果要用好一點的線要用128編網的規格,而不是水電用的那種很粗的單心銅線! ...

嗯! 買Cable來用
還要買Cable用的接頭自己來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線的線...要用75Ω 5C電纜線,如果要用好一點的線要用128編網的規格,而不是水電用的那種很粗的單心銅線! ...

網路爬文一堆人用曬衣架,

我以為用單心銅線已經贏很多人了n_043|

75歐 5C電纜線不就要拿cable線中間來用?

接點部份晚點再拍一張補上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路爬文一堆人用曬衣架,

我以為用單心銅線已經贏很多人了

  DIY的數位電視四菱形天線,元件所用導波金屬材質皆可,只是材質的電介長度不同會造成中心頻率與 設計值不
同(而用在接收時可以從略) !

要說的是:您DIY的 數位電視四菱形天線,輸出點應該是在中間四方鐵皮點,左右為其供電輸出點,

楼主:
F頭這樣接有錯嗎?

旁邊的金屬片沒辦法用銲錫,所以鎖了一片華司跟金屬片接觸

cable接頭是用鎖的,不是壓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F頭這樣接有錯嗎?

>cable接頭是用鎖的,不是壓接

用鎖的是與另一接頭相接的部份,就像你圖中的,壓的是另一頭與線接的部份,你的接頭與我所說的不同,你用的看起來像用塞進去的.

楼主:
分祈器

本來以為把分祈器上方那條換成5F那條就可以,

結果發現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ble接頭是用鎖的,不是壓接

用鎖的是與另一接頭相接的部份,就像你圖中的,壓的是另一頭與線接的部份, ...

它裡面有螺牙,所以可以轉進去,不過功能跟壓接是一樣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分祈器

屋頂天線下來那條先直接接到自己那戶的cable上(需要一顆雙母接頭),到家裡開電視檢查訊號狀況如何,一般來說這種簡易菱形天線要分配給多台都要加個天線放大器,訊號經過分配器或分歧器是會衰減的。

先直通試試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祈器

CATV-6120 鋅製 8 路分配器

(和地線一起)那一條為IN,要接來源端(天線)

网友:
我是用烤肉網上面貼錫箔紙在將四菱形線鎖上,然後放在頂樓7F 直接拉線到家中 我家在2F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屋頂天線下來那條先直接接到自己那戶的cable上(需要一顆雙母接頭),到家裡開電視檢查訊號狀況如何,一般 ...

一語驚醒夢中人...

拿顆雙母一端接5F一端接2F,

整個訊號超清晰....

現在家裡只有一台電視,改天如果在買一台

就要接回分祈器了,數位電視專用強波器長怎樣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語驚醒夢中人...

拿顆雙母一端接5F一端接2F,

台灣數位電視目前使用530~596Mhz頻段,所以用一般UHF全頻段天線放大器就可以了,像大通BB-1000SA之類。

即使是一般魚骨天線,分配給這麼多個輸出還是要加天線放大器,訊號會比較穩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灣數位電視目前使用530~596Mhz頻段,所以用一般UHF全頻段天線放大器就可以了,像大通BB-1000SA之類。

所以這種東西沒人DIY過??

----------------------------
http://www.myav.com.tw/bbs/showt ... 30&pagenumber=0
找到這一篇,
我這台是分歧?分配?
分歧器 ----> 將信號予以分歧傳送的機器
分配器 ----> 將信號予以等分分配傳送的機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所以這種東西沒人DIY過??

是指DIY製作天線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指DIY製作天線放大器?

是啊!

強波器幾乎都買現成的較多,很少看人DIY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啊!

強波器幾乎都買現成的較多,很少看人DIY的。

高頻的東西不好搞,材料儀器都是問題,重點是大通這種放大器一顆不到500元,用個10年也不會出問題,24小時隨時待命的東西,還是花錢買比較快。

若是再增加一台電視,就買個損失低一點的1進2出分配器來裝,損失總比1進8出小多了,這種多輸出分配器輸出衰減有時是故意做的,因為配合多輸出通常都會加放大器,若訊號太強也會造成訊號不良。

數位電視訊號跟類比有些不同,類比時代不管訊號強弱總是有畫面出來,可從畫面初步判斷訊號是過強還是太弱,但數位系統訊號不到一個門檻就跟斷訊一樣,完全沒畫面,訊號太強也不行,訊號太強會被判定是雜訊太大,也會沒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頻的東西不好搞,材料儀器都是問題,重點是大通這種放大器一顆不到500元,用個10年也不會出問題,24小 ...

了解,真的有需要時只好用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