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博通300W 大電容可否替代

楼主(2014-04-07):
兩顆大電容
原本是680uf 200v

只找到680uf 250v

不知可代替嗎 謝謝

网友A:
可以~我也這樣用過

网友:
這就好比你需要買一間可5級防震的房子,可建商提供了6級防震的房子給你,你可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也這樣用過

那螢幕的高壓版電容

原本是180uf 30v X2

可用150uf 35V 代替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螢幕的高壓版電容

我認為可以替代,但是不建議。有些低價螢幕已經在容值上cost down過了,建議朝望大方向增加,例如220uf/30V之類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認為可以替代,但是不建議。有些低價螢幕已經在容值上cost down過了,建議朝望大方向增加,例如220uf/3 ...

1.
2.2uf 50v <- 4.7uF 50V OK嗎?

2.
視博通300W 保險絲用250V 6.3A 可不可以?

電源在舊家 沒抄到幾A的

請大家幫忙一下

网友:
1.我認為小電容不宜作太大的變動,4.7uf已經是2.2uf的兩倍多了,在無法確定其功能的情況下,還是維持原值比較好。
2.保險絲還是由其他大大回覆吧,不過你的是300W最大輸出功率,如果以效率50%來說(通常高於50%),會消耗600W的電。我個人覺得在110V下6.3A保險絲應該是差不多。

楼主:
想問一下 舊有的電容是什麼牌子的?

保險絲 解果看是250V 7A 用6.3A 不知可以嗎?

其他一些電容都換上日製的了

簡單 啟動 OK

算是完修了

謝謝大家幫忙

楼主:
謝謝  我只知道7A是玻璃管 6.3A是陶瓷管 不知如何分辨快熔 慢熔

那請問這顆電容是什麼牌子的?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問一下 舊有的電容是什麼牌子的?

保險絲 解果看是250V 7A 用6.3A 不知可以嗎?

東莞清溪永俊電子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東莞清溪永俊電子廠

狼大喝過的鹽水很多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