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高壓版 電容180uf 30v 可否代替

楼主(2014-04-07):
螢幕的高壓版電容

原本是180uf 30v X2

可用150uf 35V 代替嗎

网友A:
你沒有說品牌與機種,也沒有PCB和電路圖,用猜的有可能不準,有可能是以前用220uf/35V的電路被改掉的,如果原來的工作正常,那就用原來的數值,否則選用200uf/35V或者220V/35V.

請看共同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沒有說品牌與機種,也沒有PCB和電路圖,用猜的有可能不準,有可能是以前用220uf/35V的電路被改掉的,如果原來 ...

原文http://bbs.pigoo.com/thread-50275-1-1.html

聲寶 RAD-7Q 17吋液晶螢幕

不知有無被改過 上面是180uf 30v

高壓版 型號

L0152A
RUNTP5470T8---A
SE3915-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文http://bbs.pigoo.com/thread-50275-1-1.html

聲寶 RAD-7Q 17吋液晶螢幕

我說的更改是指設計問題,而不是維修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說的更改是指設計問題,而不是維修問題.

1.16v 22uf --- 25V 22uF
2. 16v 10uf ---  50V 10uF

請問這兩種 可替代嗎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6v 22uf --- 25V 22uF
2. 16v 10uf ---  50V 10uF

如果是這樣代替是沒有問題.
1. 22uf/16v ← 22uf/25V
2. 10uf/16V ← 10uF/50V

電容的標示一般是容量在前,耐壓在後,如上所示.

在電解電容的代替上,若是品質好的電容,直接代替,如我自己的方式,因為是一般電容,所以會在耐壓上跳一級,如10V改用16V,16V改用25V,25V改用35V,當然要空間能容納,還有腳距相同.

有時品牌不同,標示相同的耐壓,實際上耐壓不一定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這樣代替是沒有問題.
1. 22uf/16v ← 22uf/25V
2. 10uf/16V ← 10uF/50V

最後一個問題

1. 30V可改用幾V的呢?

180uf 30v <-330uF 35V  可以嗎?

2. 47uf 16v <-47uf 25v 可替代 對吧?

47uf 25v有找到兩種 哪個較耐用呢 謝謝

CHEMICON LXZ  2000~8000小時 $2
RUBYCON   YXG 3000~6000小時 $3

3.用在康舒350W電源上

2200uf 6.3v <-2200uf 10v
1200uf 16v  <-1500uF 25v

其他電容都一樣

可以嗎? 會比較好嗎 謝謝

网友A:
30V可改用幾V的呢?
180uf 30v <-330uF 35V  可以嗎?

如果在一般用途可能是沒有問題,但是你這個是inverter電路裡用的,因為不知用於電路何處,所以並不建議用那麼大的容量,一般的要求是+/-20%,用+20%是較好的,因為電容用久了會因衰減而容量減少,若一個是-20%,一個是+20%,在使用一段時間,經過各衰減10%之後的容值,你可以想想看各為多少.

47uf 16v <-47uf 25v 可替代 對吧?

OK.

47uf 25v有找到兩種 哪個較耐用呢 謝謝

CHEMICON LXZ  2000~8000小時 $2
RUBYCON   YXG 3000~6000小時 $3

建議你兩種都買些來試,我用的有向電子材料店買的,也有向骨雞學姐買的,品牌很雜,因為曾經遇過10V改用16V的電容仍爆掉,換了另一個品牌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一般用途可能是沒有問題,但是你這個是inverter電路裡用的,因為不知用於電路何處,所以並不建議用那麼 ...

3.用在康舒350W電源上

2200uf 6.3v <-2200uf 10v
1200uf 16v  <-1500uF 25v

其他電容都一樣

可以嗎? 會比較好嗎 謝謝

180uf30v <- 150uF 35V  容質好像不能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3.用在康舒350W電源上

2200uf 6.3v

其它可以.

180uf30v <- 150uF 35V  容質好像不能低的?

這個最好不要,找+20%,可以到220uf/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可以.

有找到 35V 220uF  固態電容

但是貼片型的 沒有針腳

不知有無方法可焊上?

有想到把洞用焊錫填滿 在焊上?

网友:
原則上~~耐壓值可以跟原來的相同或大些(元件塞的下)

容量則要看用在哪個電路,大多數情況是跟原來的相容或者大一些些,
但不能超過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找到 35V 220uF  固態電容

但是貼片型的 沒有針腳

型態不同,自己要補兩支腳出來,但是要注意旁邊是否會短路到銅箔.

楼主:
2.2uf 50v <-這顆找不到

300W 視博通電源 換保險絲 沒抄到型號  想直接買250V 6.3A
康舒350W 有看到 250V 10A

1. 2.2uf 50v<-4.7uF 50V  可以嗎?

2. 保險絲看用250V 6.3A 可不可以

謝謝大家幫忙

网友:
>1. 2.2uf 50v<-4.7uF 50V  可以嗎?
不確定用途,只能試看看.

>2. 保險絲看用250V 6.3A 可不可以
不知原來的規格只能用試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