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製作暴力扇降5v線材的疑問

楼主(2014-04-07):
請問像這顆暴力扇它是小4pin的
如果要做一條一對一外接線材
大4pin(公)供電 插在電源供應器上的接頭 小4pin(公)插在風扇接頭
降5v的線材那使用的線材規格要用多少的
才不會造成外接線材燒毀或風扇損壞?
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說大4pin硬碟sata轉接線燒毀
才知道線材也要有一定規格以上才不會燒毀
好像是需要耐高電流和耐高溫度
不知道去電子材料行的話
店家會不會幫忙製作呢?

网友A:
大大您好!
大4pin硬碟sata轉接線燒毀那應該是產線上製作不良,只要線徑跟原來大或更大即可,這雖然吃到4.80A但還不需要耐高溫,除非您裝在抽高溫的地方就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大4pin硬碟sata轉接線燒毀那應該是產線上製作不良,只要線徑跟原來大或更大即可,這雖然吃到4.8 ...

那請問外接線材規格要用多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外接線材規格要用多少的?

跟您風扇上線一樣大即可喔~~

楼主:
這樣我了解了
謝謝大大

网友B:
這顆太爆力了吧,12v 0.36a已經很恐怖了
這顆破萬轉應該沒問題

4.8a至少要18awg的線材
4pin應該是+12v/gnd/轉速線/pwm調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太爆力了吧,12v 0.36a已經很恐怖了
這顆破萬轉應該沒問題

因為比一般在拍網賣的還要便宜
拍網賣的動不動就300~~800多元
講求靜音是不錯啦
但是風量小的可憐根本沒那個價值
說難聽一點 風量沒超過一百以上的風扇都是垃圾 = =(賣我50元我都嫌太貴)
要靜音買靜音機殼就好
像靜音始祖Antec出的P-280就不錯
或著Cooler Master的Silencio靜音系列也不錯
尤其將暴力扇裝在靜音機殼上更是完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比一般在拍網賣的還要便宜
拍網賣的動不動就300~~800多元
講求靜音是不錯啦

規格:
電源若取自大4P接頭,轉速控制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規格:

電源若取自大4P接頭,轉速控制問題?

風扇轉速控制器不知道哪一款可以
承受4.80A這種高瓦數的負載量
很怕燒毀或是風扇壞掉

昨天上拍網看了一下類似像這樣的產品
很多都沒有標示可以耐多少A(電流)和W(瓦數)
加上很多公座都是小3pin沒有全部都是小4pin的
亂買反而浪費錢

网友A:
請問tomnet825大,您這風扇風量如何呢?,拿來當排風用效果優不優,價位如何呢?
噪音會不會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tomnet825大,您這風扇風量如何呢?,拿來當排風用效果優不優,價位如何呢?
噪音會不會很大呢?

Dave大我建議你用AFC1212DE 1.60A(小4pin)這顆就OK了
這顆我也有
它風量148風很大
但是全速跑的話聲音宛如吹風機一樣
當對流排風用百分之百勝任
我在露天這個賣場買的
請搜尋"●礦達人●Delta 4000轉12V 12公分PWM台達暴力扇 12cm 120*120*38mm 挖礦必備 LTC 礦機 阿瓦隆 小4pin 萊特幣"

至於4.80A的是去中國淘寶網買的
它的聲音全速跑起來比1.60A那顆全速跑還要大聲

所以建議如果有轉速控制器就用轉速控制器調節
沒有的話就像我一樣降5V用已經綽綽有餘

网友:
把風扇的紅黑線接到大4Pin黃.紅這樣就可以吃7V的電X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