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xie Tube高效率92% Step-up DC-DC高壓電路板

楼主(2014-04-07):
第一次來到此網站,著手製作Nixie Tube業餘愛好也將近1年,為了拋棄低效率 MC34063 與 NE555 升壓電路解決方案
前前後後製作了三款DC-DC升壓板,最終完成了效率高達 92% 專為Nixie Tube使用的高壓板

分別測試一次點亮14根 IN-18 照片,與測試點亮傳統鎢絲燈泡測試效率
這次設計採用變壓器解決方案,運作中效率與功率都能明顯提高
反之~ 溫度降低了!  功耗降低了,但是效率變高了

測試條件
Input:12V DC@1.14A (13.68W)
Output:176.6V@71.5mA(12.6269W)
Efficiency:92.3%;
Output setting:Adjustable with a single trimmer resistor;(Bourns 3224W)
Module size: 48mm*44mm*12mm(DC headers are not included);

网友A:
真強~我也一直想做一個IN-9 用的100V升壓電路~一直找不到效率好~又適合的電路~你這個看起來真專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強~我也一直想做一個IN-9 用的100V升壓電路~一直找不到效率好~又適合的電路~你這個看起來真專業~ ...

你也可以的,對此有興趣慢慢研究找出關係
繞變壓器需要密與整齊,減少誤差
設計時採用500KHz頻率,因此不會聽到任何變壓器的噪音
一切都是高頻帶來的效率提升

這是基本原理電路很簡單,重點在於電路板佈局減少干擾,有興趣可以互相討論
如果功率不高,使用電感也行,如果使用更高功率的nixie tube
採用仿間常用MC34063 缺點就是效率低(約60%),頻率不高狀況下MOS容易燙
如果採用NE555沒有對應過電流保護,長時間使用也有安全疑慮的
對應此類電源IC很多可以選擇,先賣關子

這是我個人設計第一套Nixie Tube電源板,後來與大陸深圳一位Nixie Tube愛好者討論後
他自己搞個電源板在網路賣很多,造成個人很大困擾(我是業餘,只是被仿沒被告知)
如果對於製作上有困難,就學術研究上歡迎討論

這是大陸人作的,因為有些電路板佈局KnowHow,個人沒多講,設計上有些不合理地方,就先不贅敘了

网友B:
板子很不錯,哪裡買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很不錯,哪裡買得

LZ以補充說明了

這是我個人設計第一套Nixie Tube電源板,後來與大陸深圳一位Nixie Tube愛好者討論後
他自己搞個電源板在網路賣很多,造成個人很大困擾(我是業餘,只是被仿沒被告知)
如果對於製作上有困難,就學術研究上歡迎討論

网友B:
有變壓器的比較難懂,應該不是34063系列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變壓器的比較難懂,應該不是34063系列的吧!

LZ的敘述
為了拋棄低效率 MC34063 與 NE555 升壓電路解決方案
前前後後製作了三款DC-DC升壓板,最終完成了效率高達 92% 專為Nixie Tube使用的高壓板

可見得你根本就沒有專心看內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敘述
為了拋棄低效率 MC34063 與 NE555 升壓電路解決方案
前前後後製作了三款DC-DC升壓板,最終完成 ...

雄爸爸,後學也從你發文中學到不少東西
本業不是電子關係科系,看到Nixie也是機緣,才投身進去研究
電源算是最基礎研究,但卻很重要,繞過無數顆變壓器後體會更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爸,後學也從你發文中學到不少東西
本業不是電子關係科系,看到Nixie也是機緣,才投身進去研究
電源 ...

是否本科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心學習與做實驗,你所做的許多本科的也許都沒有做過.

网友D:
我是本科......我沒做過......這塊板子超屌的.....
看起來超級專業的,又有美感的設計~

PS: 我真的是電子本科,雖然我念過機械,通訊,計算機,資工~~但我真的是電子類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本科......我沒做過......這塊板子超屌的.....
看起來超級專業的,又有美感的設計~

JOJOLING大:
    你改的電晶體測試器大作,讓大家口水流滿地!!  我雖然有學過電子,但是只會作玩具... 對變壓器真的不敢碰,前幾年 LEGION大的VFD變壓器我是作了幾次只有一次成功,真的電晶體會發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