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電池無法充電

楼主(2014-04-07):
請問各位大大們,小弟有一台筆電的電池無法將電源充入,
在 pigoo 上查了前人的足跡,應該是其中一個 18650 電池有
問題,所以是不是要把整排的電池各自拆解下來量測與各個
充電來測試呢,有請各位大大們指示一下小弟。

另外是圖中的 B+  B- 小弟知道是正負極,那其它的接點如
V1、V2、V3……皆是有何功用呢~

网友A:
b+/b-是串聯後的總電壓
v1/v2/v3/則是每顆電池的分壓

先將電池組與電路板切斷回路,用電壓檔量取各電池的電壓
看看由無不一致的,如果沒有可已試著分別充電或裝回去
單顆電池電壓正常為3.7v
沒電為3.0v,滿電為4.2v
如果量到低於3v的,請先試著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是串聯後的總電壓
v1/v2/v3/則是每顆電池的分壓

好的,今晚來測試看看, 有結果再上來報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今晚來測試看看, 有結果再上來報告。

現在的電池都有做保護 光換新的芯是沒用的
要破解保護寫入新的數據電池才能用的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電池都有做保護 光換新的芯是沒用的
要破解保護寫入新的數據電池才能用的久 ...

請問大人,哪兒有這些相關資訊可查看呢~
煩請告訴小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人,哪兒有這些相關資訊可查看呢~
煩請告訴小弟。

http://www.dzh8.com/forum-2-1.html

http://www.ggren.org/forum-5-1.html

現在維修電池的論壇幾乎都已經停擺了

記著沒錯這個電池應該是BQ20Z75的晶片

要使用TI軟件破解+ev2300+ASUS電池密碼

网友:
原來筆電電池有這麼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難怪電池都這麼貴參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