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DC變壓器接頭改micro usb

楼主(2014-04-07):
各位前輩好
我想請問我將變壓器焊上micro usb需要將D+D-給短路使他有快充的效果嗎??
還是說只要焊接正負極就好??
我要改的是壹電視 網樂通的變壓器因為它是5V2A的,想讓它可以用於智慧手機的充電
以下是網樂通變壓器的圖片
另外請問micro usb 腳位如何看,依照我的圖片來看我焊接第一腳位 VBUS 接在變壓器正極 、 第五腳位 GND 接在變壓器的負極這樣對嗎
怕弄反了
以下是micro usb 公接頭的圖

网友:
建議接2個USB母
2A可充2支手機

D+D-短路
蘋果才需分壓網路

网友A:
2樓那個電路版哪裡有賣??

网友:
有2種解決方法
1. 只焊正電和負電到microUSB上 ,然後手機灌app (Battery Monitor Widget),進入設定
打勾紅色框框的內容,用軟體模擬為AC供電

2.除了焊接正負電到microUSB上,請把microUSB公頭上的D+和D-短路

以上這2種方法都可以達成快速充電(一個是軟體,一個是硬體,較推薦第2種方法,畢竟軟體存在相容性與穩定性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樓那個電路版哪裡有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303320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