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eNB三節行動電源雜訊量測[增加輸出電容]

楼主(2014-04-07):
之前小弟測試eNB三節行動電源在負載4歐姆時的power noise請參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598028
因文章有段時間無法再編輯與回文
故另發此篇增加輸出電容篇
因為原廠在負載等於4歐姆時,輸出peak to peak相差約1V跳動
雖時間非常短,但小弟很龜毛,在某日無聊下...脫了她!!!
原來這款輸出connector端是作成模組,看有空間,就塞了顆470uF/16V的固態電容進去
再上4歐姆量一次
電壓看起來比上次更平緩
再拉近點看,peak-peak改善到612mVn_092|
到這種地步,我想可以比較放心地接到後端的USB裝置
也不用怕造成後端device的負擔n_131|

网友A:
請問為何要用4歐姆去當作負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為何要用4歐姆去當作負載?

您好~
為了模擬輸出為1A時的雜訊狀況
但沒有剛好的電阻,所以使用了4歐姆電阻當負載(8//8)
此時輸出電流為5V/4歐姆=1.25A,較為貼近實際使用狀況喔!

网友B:
厲害,直接飛線接固態電容,估計上蓋合不起來了吧..
ENB三節的這組有個缺點,充滿電一段時間不用會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厲害,直接飛線接固態電容,估計上蓋合不起來了吧..
ENB三節的這組有個缺點,充滿電一段時間不用會掉電, ...

上蓋剛好可以蓋上喔n_118|
小弟的兩組放了1個多月,都是用全新庫存筆電電池拆下來的18650
要測noise前有再接USB要充滿電才測
結果充沒2分鐘充電燈就停閃了,掉電的程度應該不大才是

网友:
應該是裡面的那顆LED在作怪,想把它拆了

网友C:
這個月"電腦王"雜誌有多款隨身電源的測試評比,狼大等朋友可以買來
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個月"電腦王"雜誌有多款隨身電源的測試評比,狼大等朋友可以買來
看看...... ...

您們那邊真是繁華的都市啊

我們這邊的超商早就沒電腦雜誌了

除非大老遠的跑去書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們那邊真是繁華的都市啊

我們這邊的超商早就沒電腦雜誌了

不!~~上個月我住的地方才被大高雄某圖書經銷商評為"偏遠地區"

去電雜誌社跟客服詢問,經過幾個來回電話溝通,抓到是縣市代理
商偷懶,為了省自身送貨車輛而開銷不願意將雜誌鋪給數量少、不
順路、路途遠的販售點(我那個點還是高雄地區加盟連鎖店呢),與
雜誌社"有人願意買就應該鋪貨"的理念相違背,經"勸導"之後目前
已經"稍稍改善"...........

目前我買電腦雜誌比人家買毒品還困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個月"電腦王"雜誌有多款隨身電源的測試評比,狼大等朋友可以買來
看看...... ...

測試全是那種爆貴的電源!標題還打14款行動電源拆解,結果是幌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測試全是那種爆貴的電源!標題還打14款行動電源拆解,結果是幌子

最貴的好像不是快兩千?!~~~~便宜的約一千

我看文章會想起跟凹嗚測試的有何差別~~他們
沒測輸出濂波,只測放電效率、實際放電容量與
掉電壓幅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貴的好像不是快兩千?!~~~~便宜的約一千

我看文章會想起跟凹嗚測試的有何差別~~他們

我有點後悔花149買了一本爛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點後悔花149買了一本爛書~

149很便宜了~~其他要168呢n_028|

网友:
行動電源測試其實也蠻殘忍的,可用容量一測就知道,廣告馬上破功
便宜的廠商知道自己葫蘆賣啥膏藥,也不太敢送測

网友:
我是用 eNB 新款 2顆 18650的那個~
不過昨天連電池直接送給我同學了~又要來買一台 eNB 2顆的一台了~
每次用一用,就會拿出來介紹,最後就會送出~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