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QL 過電不開 無復位信號維修

楼主(2014-04-08):
主板型號: P5QL
故障狀況: 無復位 過電不開
故障原因: 北橋MLCC短路

剛換新工作,忙到最近才有點時間上來發文
一塊P5QL主機板 有過電無復位
檢測發現CPU、北橋無電壓
依照時序先修北橋電壓
測量北橋旁供電MOS為0V 付近有一顆APW7120先換再說

換完一樣沒電壓,想說拆開北橋散熱片看看
拆開北橋散熱器後,發現下排MLCC氧化嚴重
電表測量為短路
開始清除MLCC

拆別塊故障主板北橋的MLCC過來補

焊接完畢(溫度我開320剛開始風小一點,後面再加大,一開始如果風量大有機會長水泡唷)

清除北橋散熱器氧化海綿~ 並在北橋貼耐熱膠帶保護

上機測試~  回覆正常嚕~

网友A:
讚喔~~話說 asus 工程師超強,哪找的海綿,算得有夠準,給你剛剛好3年過保,剛剛好又可以搞死北橋上的 ml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喔~~話說 asus 工程師超強,哪找的海綿,算得有夠準,給你剛剛好3年過保,剛剛好又可以搞死北橋上的 mlcc~~ ...

廠商為了利潤甚麼事都幹的出來~

网友:
下次記得先拆北橋看看MLCC有無短路先。(記憶了)

网友B:
小電容焊的技術好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電容焊的技術好漂亮

上點助焊劑加上用熱風槍吹一吹,過程中他自己會下沉,用完就可以很漂亮了,不用在焊接過程推它

网友C:
工程師就是不一樣,懂的先從那下手,這下我學到了,只是想請問,8支腳的MOS供電腳是那一支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師就是不一樣,懂的先從那下手,這下我學到了,只是想請問,8支腳的MOS供電腳是那一支腳? ...

給你參考電路~ 8腳

网友D:
請問一下MLCC不加上去可以嗎?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MLCC不加上去可以嗎?

最好是不要不加~ 考量日後穩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