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Seagate Barracuda Green 2tb 硬碟燒毀[已完修]

楼主(2014-04-08):
1.圖1POWER PIN 附近零件燒毀

2.圖2(放大),知道的大大可否告知此零件名稱,規格,及替代零件,線路.謝謝

3.謝謝!!

网友A:
紅框框起來的應該一樣自己測量找替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框框起來的應該一樣自己測量找替代品。

感謝h大提供訊息,線路部分再確認後將試著修看看!!

网友B:
power進來串聯的應該是濾波的ferrite bead,至於是哪種規格就要用儀器檢查,試試用100歐姆的版本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wer進來串聯的應該是濾波的ferrite bead,至於是哪種規格就要用儀器檢查,試試用100歐姆的版本應該沒問題 ...

謝謝P大指導:
零件部份,應該會使用100( 或O)歐電組,線路部分需再確認!!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P大指導:
零件部份,應該會使用100( 或O)歐電組,線路部分需再確認!! ...

稱不上指導,我是外行人。想跟你說的是100歐指的是阻抗100歐姆@100Mhz的鐵粉蕊,不是直流阻抗100歐的電阻,不要搞錯了。找不到就直接導通看看,應該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P大指導:
零件部份,應該會使用100( 或O)歐電組,線路部分需再確認!! ...

這樣應該可以看清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應該可以看清楚了吧!!

謝謝h大及P大的幫忙:
確認後面電路沒短路後,依據h大及p大的說明及圖片資料--將+5v 輸入Pin短接在一起串一顆0歐姆電阻後已OK.
非常感謝,

网友B:
恭喜完修! 我建議還是找廢版把bead補上。這類的低價硬碟對成本控制很嚴格,原廠會堅持焊上bead有它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我建議還是找廢版把bead補上。這類的低價硬碟對成本控制很嚴格,原廠會堅持焊上bead有它的道理。 ...

謝謝p大再次指導:
1.Google查了一下,bead功能=>低頻的時候是電感,阻值低,高頻的時候表現是電阻,阻值高,所以可以抗高頻的雜訊。

2.已把0歐姆拆下,換上bead.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