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ED小夜燈分解

楼主(2014-04-08):
很多年前購買的LED小夜燈,有多個不亮,拆開看有什麼零件故障,圖片如下

請問這種LED的名稱是什麼,與一般常見的有何不同?
如果只有LED故障,可以用一般的LED替代嗎?

网友:
LED拆掉~良電壓?

网友:
容抗降壓整流的驅動方式,
電流不大,應該在數十mA左右,可由電容大小計算

小弟眼拙,沒看到原本的LED,
看footprint可能是PLCC類
建議先量開路電壓在去判別驅動電路的好壞與該接幾V的LED

楼主:
LED燈泡我看不出來是何種規格,我又拆了另一個,照片如下

网友:
那是特殊的 坐在PCB上的
是坐喔

可以去從它的零件去推 後端負載的電壓電流

网友:
零件不多,可以把電路畫一畫,然後用電錶測量做確認.

网友:
COB的LED,有可能是HV chip,若是的話請丟了吧
因為一般人是拿不到這種chip的,拿到也要有設備才可以修復
線路圖反推之後,還必須要把零件值標示上去計算之後才可以知道是不是HV chip的設計

网友:
看電路很像是由 保險絲/容抗電容/橋整/放電電阻/限流電阻/LED 組成而已
可以先上顆LED, 但串接電錶量看看電壓/電流大小...
最多... 燒顆LED就可以找出答案囉~

2014/04/13 : 多謝坦克大訂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