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種碳膜電阻怎麼看規格?

楼主(2014-04-08):
手上有一顆全漢250W的POWER,拆開保養發現這支電阻燒了,看不太出來上面標示的色環,好像是咖啡-綠-黑(?)-金
有用計算工具大概算一下是15歐姆的,這種的原件能用別的代換嗎?

网友:
1.最好是補上產品型號/外觀/內部圖片/零件位置.
2. 若確定是15歐姆,可先買來更換(相近瓦數)

网友:
用三用電表測量是斷路還是短路?
如果為15Ω那是限流電阻嗎?
就如2#版主說的補上資料才好判斷給意見。

楼主:
抱歉,我再補個圖好了,因為看不懂只知道它燒掉了,就把它解焊下來

楼主:
拍謝,型號是全漢貼牌的FSP250-60GTV,因為很趕!已經換好電容和那顆15歐的電阻,上電測試目前OK(看能撐多久...)
原本那顆電阻是外面包覆的熱縮管融化了,也不會量有沒有壞,只好拆一顆相近的直接換上。
公司的收MAIL專用主機,250W夠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拍謝,型號是全漢貼牌的FXP250-60GTV,因為很趕!已經換好電容和那顆15歐的電阻,上電測試目前OK(看能撐多 ...

如果是圖中這顆白綠黑金?功率電阻。
建議用100Ω/2W~3W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圖中這顆白綠黑金?功率電阻。
建議用100Ω/2W~3W替代。

h大好,可請你量一下圖中的實際電阻值?印象中5%電阻的第2色為綠色時,第1色多為棕色或紫色.還是這是特殊阻值的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