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705 亮一下就滅......高手請指點

楼主(2014-04-09):
請問各位高手大大:
小弟是初學者,本身有一台常客 BENQ T705 ,原本的問題是一開機就滅,在經爬文後自己有試著更換可能有問題的零件,但是在更換完零件後,燒機第一天都沒啥問題,但是經過拔電過一夜,第二天再開機時,問題依舊,請問各位大大,我是哪邊沒注意到,多請指點,金多謝~~~~
以下是更換過的零件
0.22 160v*2  5707*4   470uf 35v *6  1000uf 16v*2  9024*2

紅圈處皆已換新

紅圈處皆已換新

网友:
您有備用的(新品)燈管嗎

先不要用原本的燈管
改用正常的上去測試
有可能是機器本身的燈管老化了

网友:
建議您 AD版上的電源MOS晶體也換一下吧

网友:
BENQ 4個高壓線圈 也會故障 需檢查一下

网友:
BENQ 4個高壓線圈的焊點檢查一下.
電容的保險絲也檢查一下.

网友:
感覺是燈管.新手所以不是粉了解

网友:
我曾經遇過壞最大顆那電容,容值已減少很多

网友:
1.測量:fuse保險絲,C5707x4,FU9024x2-->是否有又燒掉
2.PI 板是否有全面補銲?
3.如以上2點均正常,那麼燈管問題居多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教,先進行捕焊再量測看看,真希望不是燈管的問題

网友:
我也遇過換完修理包一樣
最大科的電容換掉ok

网友:
如果有高壓公板.先試試.
免得多跑冤枉路.

网友:
SW更換 看看 還有保險絲

楼主:
不好意思阿~~~各位大大,新手上路,好像越補越大康 換完了燈管一開機結果更嚴重.畫面被切成三等份了,而且還是閃一下就黑掉n_019| 應該回不去了n_065|

不過如果將上方的燈管接到外面又正常,有大大知道這是什麼問題嗎???

將上方燈管用外接

將上方燈管用外接

還是很感謝各位大大的指點

网友:
唉~
這不就又是『DIY維修手下亡魂~』再一樁~

网友:
玩的爽就好~~別太在意~~

网友:
學姐好像有賣小口單管測試板,一片50還是90,忘了!
您這台如果有片四燈點燈板,很快可以區隔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阿~~~各位大大,新手上路,好像越補越大康 換完了燈管一開機結果更嚴重.畫面被切成三等份了,而 ...

那就很明顯告知您 那一支燈管漏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