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面板CLAA320WF01 SCD 可用其他T-CON代用嗎

楼主(2014-04-09):
面板型號 CLAA320WF01 SCD
原來T-CON CPT 320WF01C 好像是BD版本  因為板子當初洗板把字給洗掉了 所以不確定是不是BD

電視型號 HD-32D11

如可以別版本代替 請指點有哪些版本可以直上 謝謝

网友A:
老大 您也太厲害了 境能將IC碼洗到不見了 您是用甚麼喜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 第一張 圖片 這張 我能代用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第一張 圖片 這張 我能代用嗎

完全一樣的東西為何要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一樣的東西為何要代用?

不好意思 因為看到原本哪片
你這片是
不懂這會不會有差別

感謝大大 解說 不然我還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您也太厲害了 境能將IC碼洗到不見了 您是用甚麼喜的呀

酒精 洗  就不見了  = =

网友A:
wet 大大已回覆您的疑問了 應該沒問題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 大大已回覆您的疑問了 應該沒問題才對

我知道了~謝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