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筆電 顯示卡,ATI 顯示晶片 BGA 植球,與記憶體植球分享

楼主(2014-04-09):
筆電 顯示卡, ATI顯示晶片 BGA 植球,與記憶體植球分享

各位前輩,在下又現醜了!這次分享ATI Mobility Radeon HD 2400 XT(M74)晶片植球
這是一台ACER 筆電顯卡,開機沒畫面,取下顯卡,)晶片植球

1.入返修台取下BGA 晶片(加助焊膏),晶片大,且很薄故最高溫255 度之返修台溫度曲線

  居然無法取下,忘記此為ATI chip 故加至265 度終於用躡子小心取下,發現旁邊的ram 怪怪的,居然也取下來了.

OK!  ATI 晶片, RAM  一起植球了,
由於 HD 2400 晶片與RAM 只有小鋼網, 故bga  pcb 清理乾淨就,上助焊膏,
助焊膏是美國 AMTECH助焊膏 NC-559-ASM (不要買到假的) ,直接植球 ,由於是上鋼網直接進 鐵板燒 ,故助焊膏可多一些沒關
係不會跑球 .

植球完成(RAM 植球 0.45mm 面積不大,很難植球,分成二次 植球,一次先植好,再補未植的部份)下圖為ATI CHIPSET ,RAM植球完成

清洗乾淨入BGA 烤箱, 烘烤

回焊VGA BGA, RAM

用電表量測 ATI  CHIPSET 電容 怎麼都短路
再度取下ATI CHIPSET 電容 , (背面bga 錫球已經又清乾淨了)

,這問題應該不是回焊造成 ,因為 植球是有鉛, 植球,回焊都採有鉛溫度曲線
故左思又想  問題應該出現在 拔取BGA 溫度過高 而造成 ATI chipset 故障, 查ati chipSet 資料加至260度時,chipset 是
會故障的. 故在此與各位 分享..

(ATI CHIPSET 儘量已ATI 所提供溫度曲線跑,否則新品ATI CHIPSET 也是會掛的,原因晶片薄)

网友A:
ATi這顆不好作,溫度若過高取下一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i這顆不好作,溫度若過高取下一定死~

謝謝 jackchen681 大指點,ATI chip 真的是要小心呀!
ATI CHIP SET 之前都很謹慎,這次是 大意失荊州 了 .

网友B:
東西買的很全哦!!

ATI的晶片BGA溫度不能太高..太高取下都會壞。
最好的方法是.............................換一顆新的(我都這樣做)。

還有你的BGA是什麼機台??
沒有固定架嗎??底下放烤肉網還滿可怕的,因為你卡片沒固定....取精(晶)時只是卡片動到
底下的零件很有可能全跑掉............................

還有~你的鋼網是可以直接加熱的,植好球再取下。
成功率很高

補充一下:
取晶時不用打助焊膏~溫度控制的好就很輕易拿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東西買的很全哦!!

ATI的晶片BGA溫度不能太高..太高取下都會壞。

阿水大大您好:
顯示卡很小5.9cm左右,剛好只有下溫區出風口大小(5.8cm),固定架無法固定了(不好固定),
知道溫度高下面零件會跑掉,但固定架無法固定,只能小心謹慎了!
在此非常感謝阿水大大的指導.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水大大您好:
顯示卡很小5.9cm左右,剛好只有下溫區出風口大小(5.8cm),固定架無法固定了(不好固定),
知道 ...

我還是建議烤肉網拿掉,並加固定。
小心一失足成千古恨,插卡式的顯卡很貴的。

楼主:
謝謝阿水大大建議,以後改進了!

网友C:
拆晶片前要先確定該晶片是有鉛或是無鉛的錫球 有鉛上220 時間120 下300  無鉛上230120 下300
拆晶片可採用有鉛上230 60  無鉛上240  下均是300 即可拆下  超過溫度 晶片一定爆
建議用BGA反修台 可以固定會比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晶片前要先確定該晶片是有鉛或是無鉛的錫球 有鉛上220 時間120 下300  無鉛上230120 下300
拆晶片可採 ...

國大~~人家就是返修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晶片前要先確定該晶片是有鉛或是無鉛的錫球 有鉛上220 時間120 下300  無鉛上230120 下300
拆晶片可採 ...

大~ 報歉 造成誤會 我是金邦達bga 返修台(固定夾,全部都有),只是物件太小,沒有去使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國大~~人家就是返修台啦!!!

HA 真糗ˋ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 報歉 造成誤會 我是金邦達bga 返修台(固定夾,全部都有),只是物件太小,沒有去使用它.

你應該可以用對角直球台固定的晶片的喔我在練習值求都是這樣搞的 從新直球也是  參考一下

网友D:
R 大您好,小弟很少玩筆電,以小弟業餘的經驗來看,我認為應該問題應該不是出在回焊,而是在於晶片體質本來就快掛了,已經無法耐的了高溫,很可能在昇溫中就掛了,又或者~~此晶片 球小排的又密,很容易失手,變得需重Z覆植球,晶片承受高溫的次數跟時間拉長,也可能是在這之間晶片就掛點~~至少我常遇到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R 大您好,小弟很少玩筆電,以小弟業餘的經驗來看,我認為應該問題應該不是出在回焊,而是在於晶片體質本來就快 ...

說的是, 謝謝 wanjonwan 大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應該可以用對角直球台固定的晶片的喔我在練習值求都是這樣搞的 從新直球也是  參考一下 ...

大~ ,感謝您的分享,
"對角植球台" 在下是有的,但沒有這顆 ati 晶片的鋼網, 所以才用小鋼網 ,植球進ATI 晶片,
再直接將鋼網 與晶片 放入鐵板燒(BGA錫珠焊接台), 植球.
在下使用 "卓茂BGA錫珠焊接台" 植球用大鋼網 ,小鋼網 植球成功率很高(一次就成功).
跑球機會較小, 植出錫球用放大鏡去看很漂亮.

楼主:
所有 大大們:
本人對植球心得是,多去植幾次,多去練習 .
例如 "助焊膏" 量多少是要自己多次累積經驗,量才知道用多少,(助焊膏薄,到底多薄),
如果用熱風槍 風量要多大,溫度要幾度,離多近,風槍要移動...等等通通要自己去摸索.
網路論壇只是告知一個 思路 與 方向 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 ,感謝您的分享,
"對角植球台" 在下是有的,但沒有這顆 ati 晶片的鋼網, 所以才用小鋼網 ,植球進ATI 晶 ...

好羨慕您的鐵板燒喔,但看到價格實在是有夠不親民的,只好硬著頭皮用熱風槍繼續吹~~請教一下,若是有die的晶片話,您是如何放置到鐵板燒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羨慕您的鐵板燒喔,但看到價格實在是有夠不親民的,只好硬著頭皮用熱風槍繼續吹~~請教一下,若是有die的晶 ...

wanjonwan 大,這問題思考過,有die的晶片應該熱風吹,但我目前植球,幾乎都用鐵板燒,很少失敗,您看過專業植球機器嗎?他們機器也不一定使用熱風耶! 因為如果不是用小鋼網,將球固定,風吹會跑球,不跑球,要很深功夫了! (這問題把我考倒了,問問其他前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wanjonwan 大,這問題思考過,有die的晶片應該熱風吹,但我目前植球,幾乎都用鐵板燒,很少失敗,您看過專業植 ...

植球通常表面油越少越好以前的兩面吉利牌刮鬍刀片很好用
上下其攻 下面鐵板燒 有鉛大約215 無鉛大約225 試情形在加溫
鐵板燒舖上一層耐熱薄紙不要讓晶片直接接觸 放上去等到有冒煙(很快)
再用熱風槍輔助 通常球會跑就是油太多 過程不用一二分
速度快就是不會傷到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