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TC-27MTF油畫

楼主(2014-04-09):
本來開機看半小時才會模糊..打開背蓋.兩塊基板上各有一個電容爆凸...
將之更換後...一開電源立刻模糊....不知哪裡壞了...應該就是大家說的油畫..
哪位高手指導一下....(初學新手)
這塊板子又沒有AS15或AS19這棵IC..謝謝大家....
感謝指導.....

网友:
第一張照片下面連進面板的那一塊板子上找找看。

网友:
還沒拆到T-CON

网友:
還沒拆到T-CON+1
沒記錯  跟著紅箭頭 這條線跑  就可以找到 t-con 了

网友:
還沒拆到T-CON
沒記錯  跟著紅箭頭 這條線跑  就可以找到 t-con 了+1

楼主:
真謝謝各位大大高手指導...本以為藏在裡面哪片不用拆的說..(它是叫邏輯版嗎)
馬上給它去拆了..
    感恩....
以為一塊..原來還有兩塊板子

网友:
這片 怎麼 跟我手上這片 v296w1-c1 一樣

网友A:
請問可共用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可共用嗎

324 換掉就好了

网友C:
手摸摸哪顆IC讓你無法再上面停留很久的那顆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4 換掉就好了

mipro_kawasaki大大您好..
板子上的三顆IC是寫
HX8904SA
442B00
他跟324共用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摸摸哪顆IC讓你無法再上面停留很久的那顆就是了

了解..摸索一下..謝謝hingen 大大

楼主(2014-05-10):
引用 网友C:
手摸摸哪顆IC讓你無法再上面停留很久的那顆就是了

hingen大只換一顆IC..但不知這樣的畫面是否正常..

已試機一整天...

网友D:
filling大..這樣畫面應該是正常了..請教您3顆之中.您換哪顆?HX8904SA  是234吧?找不到324.

HX8904SA 是234吧

HX8904SA  是23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filling大..這樣畫面應該是正常了..請教您3顆之中.您換哪顆?HX8904SA  是234吧?找不到324. ...

jasonchen3219大..是換了最底下那顆HX8904SA.抱歉打錯成HA8904SA.

HX8904SA不是HA8904SA

HX8904SA不是HA8904SA

只用烙鐵解焊..因工具不足..

网友E:
這種IC用烙鐵拆焊就可以,但是焊接技術還是要好一點,恭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IC用烙鐵拆焊就可以,但是焊接技術還是要好一點,恭禧完修,

買零件時老闆說要三個一起換.可能排線老化也要換.但我只先換一個看看.被我撿到了.
這還是全靠痞酷網高手大大們熱心的指導.感謝大家..

网友F: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

謝謝..我並不是本科系的..以前看朋友專修電器電子零件..
使我產生興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

謝謝...全靠痞酷網各位高手大大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filling大..這樣畫面應該是正常了..請教您3顆之中.您換哪顆?HX8904SA  是234吧?找不到324. ...

請問jasonchen3219 大..試機幾天都沒問題.今天畫面右半邊出現白線條.
再次拆機調整線排後.恢復正常現試機中...
請問這只是線路老化接觸不良或還有零件故障所致...謝謝

网友G:
應該是排線不良了~把它夾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請問jasonchen3219 大..試機幾天都沒問題.今天畫面右半邊出現白線條.
再次拆機調整線排後.恢復正常現試機 ...

那四條軟排建議您換了它,以免以後要再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應該是排線不良了~把它夾緊~

了解.謝謝esoa999999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四條軟排建議您換了它,以免以後要再拆一次

謝謝hankhu大大..會找軟排線更換...

网友D:
排線檢查看..若不行面板可能快買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線檢查看..若不行面板可能快買單了.

面板若壞了.那這部電視不就全完了...

楼主:
經過一個星期的長時間試機..一切都還正常...
暫時應該是沒問題了吧?

网友I:
不是本科.要焊那一顆ic是不容易喔!你有天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本科.要焊那一顆ic是不容易喔!你有天份.

smil097 大.你好..以前看朋友修家電..自己也產生興趣.喜歡拆.裝.焊..
剛好有朋友液晶電視故障.拿來給我學習...
也靠我們痞酷網高手大大們..願意指導..感謝..

网友J:
天份+努力=成功

网友K:
厲害,新手非本科系能拆這顆IC,是用鉻鐵拆的嗎?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厲害,新手非本科系能拆這顆IC,是用鉻鐵拆的嗎?
恭喜完修.

全靠痞酷網大大們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天份+努力=成功

興趣+大大們指導...

楼主:
雖已完修...但不知要如何打上"已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