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WHIRLPOOL AKM3252微波爐,有過電不能操作

楼主(2014-04-09):
診狀:插電有B一聲,代表埋控87C1202工作正常,按任意鍵無作用
這台要是修不好就送給您,四個孩子的大奶媽說

妳家老大12歲吧?
是呀!年頭結婚年尾就生老大

有貼喜字的家電,都是主人甜蜜蜜的回憶
微波爐內部嶄新,根本就是放到壞掉

取下面板,薄膜開關的導電石墨都氧化產生阻抗

抓出腳位功能定義

面板空間受限,只能洗三個洞安裝開關

火力、加溫時間、啟動

開關配線

裝機

喝酒有害健康,想改喝鮮奶說~

网友:
喝酒傷身體,改喝牛奶較實在拉

网友:
popcorn大: 好適神。好厲害的功夫!

屈指一算,四個孩子的大奶媽,珍好命,結婚12年免(鮮少)煮吃,三頓隴吃餐廳!

网友:
修不好阿媽就把紙鈔上的四個孫子交代給您養了。
順變後半輩子也都交給你照顧了。
再來下半輩子就看您表現了。
洗板真的好意思只能喝奶奶水說。

网友:
對某些人來說微波爐沒大同電鍋好用~

微波使用的細節很多,不注意就很危險...

网友:
這台要是修不好就送給您四個孩子的大奶媽說

爆米花!!!....不要修了啦!!!....

賺四個孩子....當現成的老巴....又多了8隻手....安捏嘆卡緊!!!....

這台要是修不好就送給您四個孩子......大奶媽說n_044|

PS: 啊到底是賺了四個孩子???.....還是賺到了大奶媽???:on_064|

网友:
看到最後不是關心微波爐的下落.而是想知道是賺了四個孩子還是賺到了大奶媽還是四個孩子+大奶媽

网友:
大大不會接收了大奶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