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歌林 KLT-260 是用哪一種偏光膜呢?

楼主(2014-04-09):
請問各位大大們
電視 型號是 歌林 KLT-260 是用哪一種偏光膜呢?
內外膜

看了大大們的帖後 小弟把家中的電視給拆掉了
也把內外膜都清乾淨了 剩下就只能偏光膜還沒買
請問各位大大們 這一台的偏光膜該用幾度的呢?

我發現 背光還有一點點偏黃色 >///<
可以換掉嗎?是叫背光紙嗎?我查不到耶!~

感謝唷!~

更新2014-04-11
小弟補上照片一下
今天用露天跟盧大買了外0度跟內90度偏光膜
還有量角度的 可惜 我不知道角度
小弟我也把內偏光膜拆下來了>//<
唉~只能先貼內的部份90度試試
內的部份已經清的很乾淨了
等偏光膜明天一到 收到後就能馬上貼了

高壓板

高壓板

電視的外殼

電視的外殼

用刷子刷

用刷子刷

努力的清

努力的清

(內)清乾淨了

(內)清乾淨了

网友A:
一般來說,內膜是90度 ,外膜是0度,如果會黃黃的,把面板玻璃下那張抽掉,應可改善,這是不才的愚健,若有錯誤,請各位先進指教 謝謝。

网友:
這不容易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內膜是90度 ,外膜是0度,如果會黃黃的,把面板玻璃下那張抽掉,應可改善,這是不才的愚健,若有 ...

大大
偏光膜今天已收到貨很漂亮 是內膜90度 外膜0度的
面板下面會有2張白色的背光
可以拿掉一張 這樣的做法 我會試試看
非常感謝您的指導唷^^

楼主:
貼好了 只是很多氣泡
然後又多了幾顆螺絲>///<
好不容易組了回去 可是三秒就暗了
拿手電筒照會有畫面 唉!~
這下子 又不知該如何修起了

网友:
請問你偏光膜,換完畫面正常嗎...偏光膜買多少
我也有一台要換

网友:
看了樓上的氣泡圖,心有器氣焉,幾個月前,出品也是如此(但是沒那麼多)’後經大陸朋友教導,才知道是必須購買些專用工具,費用不高,但是真好用。偏光膜若貼成功,完整如新聞,外面貼一片32吋約150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