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路圖中電容的作用為何?

楼主(2014-04-10):
最近在整理一台有年紀的音響, 電容老化要更換, 其中有幾個電容不知道在線路圖中的作用為何?

紅色圈起的47uF, 會是濾雜音??

22uF 和右端的47uF 應該是併在一起, 22uF 用途?

网友A:
1.上圖的47UF,配合上方的9.1K,構成此組電源的開機延時輸出.(+-19V主電源)
2.下方的22UF主要是作為穩壓器7915的輸出電壓電源濾波作用,可避免此穩壓器產生震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圖的47UF,配合上方的9.1K,構成此組電源的開機延時輸出.(+-19V主電源)
2.下方的22UF主要是作為穩壓器791 ...

感謝回覆!!~
真是糗, 一個也沒猜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真是糗, 一個也沒猜中.

電路只有多練習計算及實作測試,比用猜的命中機會來得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只有多練習計算及實作測試,比用猜的命中機會來得高多了.

見笑見笑 ;非電子相關科系出生, 純業餘興趣摸索.

原廠電路圖有誤, 左對右對, 前對後對 再拿三用電表歐姆檔量過, 確定22uf 與PCB不同, 現況為22uf 和 47uf 並非併在一起, 線路圖修改過如下, 還是要請教22uf 的作用,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見笑見笑 ;非電子相關科系出生, 純業餘興趣摸索.

原廠電路圖有誤, 左對右對, 前對後對 再拿三用電表歐姆 ...

1.47UF是當7915的濾波作用.(-25V)
2. 若22F/50V跨接於-20V與-25V間,可視為-20V的濾波.
3.有些線路的電解電容另一端不限定只能接地.

楼主:
見的不多.
還沒看過電容跨接在2個負電壓當作濾波使用, 以此線路為例, 22uf 直接跨接在-20v 和 地線上, 不是較常見(或常使用) ???

网友:
其實有一大堆本科生都看不懂.這是真的.因為上課時老師教的和實際差很大.不然就教一些你看不懂又講一大堆好像很厲害的樣子.那只是再浪費時間...20年了不知學校教育是不是還一樣!混時間.

网友:
以前我用的方法是大電容------------跨電源就當濾波用

网友:
咱們看負壓電路通常很彆扭,因為 GND 與 -25V 位階互反了!那麼就將電路圖 "上下翻轉" 來看,22uF 電容與編號 "3503" 820Ω電阻構成 R-C 反交連,儘可能讓一些壞東西消散或改道經由 22uF通行,而 BD135 週邊零件將 4.7V Zener 的電流吞吐量給 "放大" 了,輸出電壓則是 -25V 扣除掉 4.7V+BD135 的 Vbe 差不多就是 -20V,就這樣子。

以上是對是錯還得您自己思考判斷。

楼主:
感謝飛船老師的電路分新解說,  這樣子比較有概念一些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