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奇美的V320B1-L01.螢幕外表故障如下.是偏光膜的問題嗎?

楼主(2014-04-10):
請問奇美的V320B1-L01.螢幕外表看起來有:白霧及氣泡.影像模糊.無亮線.聲音正常.這故障情形是偏光膜的問題嗎?

楼主:
故障畫面如圖示1.螢幕模糊不清

圖1

圖1

楼主:
故障畫面如圖示2.螢幕未開機板面已有氣泡

网友:
偏光膜問題沒錯

网友:
跟我那一台一樣 偏光膜的問題 = =

网友:
這型都這樣 內膜外膜都要換  我都殺掉~~~

网友A:
插花~~

偏光膜起泡這問題是外在因素導致還是本身偏光膜採用的膠有問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花~~

偏光膜起泡這問題是外在因素導致還是本身偏光膜採用的膠有問題啊?? ...

應該是偏光膜本身的材料變質。。。。。

除了材料本身,製造過程也會埋下壽命的變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偏光膜本身的材料變質。。。。。

除了材料本身,製造過程也會埋下壽命的變數吧。 ...

我鄰居之前有一台也這樣,對方說大概是氣溫影響...

网友:
找人貼2000-25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花~~

偏光膜起泡這問題是外在因素導致還是本身偏光膜採用的膠有問題啊?? ...

本身的膜問題比較大 當然跟背光溫度也有關系 基本上 後期的面板也幾乎都沒遇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身的膜問題比較大 當然跟背光溫度也有關系 基本上 後期的面板也幾乎都沒遇過了 ...

你是說近期(近幾年生產的)的面板很少這類問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插花~~

偏光膜起泡這問題是外在因素導致還是本身偏光膜採用的膠有問題啊?? ...

曾有客户拿一台32吋国际牌坏膜的莹屏过来修,说屏幕受潮了有水
雾,要求帮忙清理水雾,我告诉客户说是面板膜变质了,不是水雾,
因当时没有备料,也没换过膜,就退修了。

客户不相信,拿回去后自已用热风筒对着面板直吹,这样的结果大家可想
而知了。。。。哈哈!真搞笑。

我想面板偏光膜损坏,有很多会是由于受热而变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曾有客户拿一台32吋国际牌坏膜的莹屏过来修,说屏幕受潮了有水
雾,要求帮忙清理水雾,我告诉客户说是面 ...

我一個朋友是這麼說的~~

他有台32"的本來放客廳看很多年都沒事,後來搬到頂頭房間去看,平常白天
室內溫度比較高,後來不到一年就發生偏光膜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個朋友是這麼說的~~

他有台32"的本來放客廳看很多年都沒事,後來搬到頂頭房間去看,平常白天

环境温度是一方面,
我想最大的致命原因是灯管的热量所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曾有客户拿一台32吋国际牌坏膜的莹屏过来修,说屏幕受潮了有水
雾,要求帮忙清理水雾,我告诉客户说是面 ...

這還真的有點搞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這還真的有點搞笑....

原本这台面膜损坏的程度不很严重,当时叫客户将就着看应该影响不大,

但无知的客户就这样给废了,真的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本这台面膜损坏的程度不很严重,当时叫客户将就着看应该影响不大,

但无知的客户就这样给废了,真 ...

這樣也好  ~讓她們知道  妳們錢也是不好賺
不然  他心裡 當時 一定在哪邊想說  可能妳們幫他處理也是這麼簡單  就可以完修

网友:
換膜不是簡單的事"我不會騙您"不小心會搞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一個朋友是這麼說的~~

他有台32"的本來放客廳看很多年都沒事,後來搬到頂頭房間去看,平常白天

還有一個說法不知道正不正確
一陣子沒看反而會壞糢
常常看反而比較不會(已上是聽說的)無重考量
不過我是常遇到壞糢拿來修的朋友
幾乎都是一陣子沒看就突然變這樣了
然後我就會說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還有一個說法不知道正不正確
一陣子沒看反而會壞糢
常常看反而比較不會(已上是聽說的)無重考量

這個說法我也聽過其他師父講過

或許真的也有可能吧

网友:
台灣還是有專業換膜的.
只是換一次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換偏光膜真的是大工程啊!要小心否則會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