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萬用遙控器代碼

楼主(2014-04-10):
請問哪位大大~
手邊有用這一款遙控器
在下想相求一下,告知『Super Sonic』這個廠牌的代碼~
這一個遙控器是好的,不過是回收的,沒有它的代碼表~
謝謝喔~

网友:
這隻很常見..一般99賣場都有賣...

楼主:
謝謝喔
我先試試!

楼主:
『307』
這組代碼可用~
音量,數字選台,上、下跳台都OK~
不過~還是有有些功能鍵不合適,
再徵詢看看,若是沒有就這樣用囉~
有更合適的再改變試試看
感謝提供~

网友A:
308,893試試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307』
這組代碼可用~
音量,數字選台,上、下跳台都OK~

這個也試過了,
效果跟『307』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8,893試試看

『308』與
『307』代碼功用相同~
我看是沒辦法了~
就這樣用就好,感謝眾道友相助~
對了!
『893』這個代碼,無法設定完成,紅燈無法解除?

网友:
這是禾聯副牌 我都用077這號代碼全都適用

网友:
以前也常用這一個萬用遙控器,後來也因為,代碼表不見了,因此,就,丟在角落了,後來想到,想試試能不能用。結果是垃圾桶去了(因為整隻被電池液溢出,搞得內部很難看腐蝕嚴重,想修也不知道從何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