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ssan sentra 詢問一個ic pdf

楼主(2014-04-10):
因 nissan sentra  換檔怪怪的  去原廠查老半天解果是 變速箱的換檔感測器異常

這顆感測原理是霍爾元件  感測速度 ,小弟拆開看到ic 編號  但卻查詢功力不好

所以請各位大大幫小弟看一下

這顆換檔感知器 一顆造價要4000多元

ic後面 有一個磁鐵

楼主:
看來這棵四千多塊零件

         沒有人回答><

网友:
也許只是一顆單/雙 OP,
電路板這麼小何不畫出電路讓大家推論看看?

网友:
要不要量一下其它的元件啊~搞不好其它的元件壞的機會更大~
example: 二極體~電容~電阻~

网友:
這個零件在180上故障率的確很高,間歇性故障時好時壞,起動O/D燈會閃個十幾下吧,回原廠插電腦又無故障碼顯示.不過你這樣拆下來肯定是沒辦法裝回去,即使裝得回去,密封性及可靠性又是個大問題,雖然它真的很貴,還是建議忍痛換新品吧.

网友:
借顆新電池換上看看,如無先把電池充飽電,再開車測試,觀察有無換檔異常~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05257079043#qna  果然很貴

如找不到IC就問問其它盤商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24105848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149431801

造成變速箱換檔異常的主因...變速箱脈波感知器...180 A33車系故障率極高

感知器的樣子

以上照片出處於http://yolee.pixnet.net/blog/pos ... 4%e7%95%b0%e5%b8%b8

楼主:
小弟已換好了  只是想修好他順便搞懂這ic為什這麼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