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行車紀錄器車用電源轉接器干擾,爬文後,自己拆舊的電源

楼主(2014-04-10):
行車紀錄器車用電源轉接器干擾,爬文後,自己拆舊的電源供應器焊接使用
將插點菸器的+端,以美工刀劃開,以方便,焊接由電源供應器準備拆下的電感器

將由電源供應器,拆下來的電桿器與由電煙器插頭上的電容拆下來,並找適合場所,底部用車用雙面膠帶固定

電源供應器內的電感器位置側拍圖

拆下外蓋後的電源供應器

準備撬開的m開頭電源供應器

將固定好的電容器及電桿器,各個接頭,依電線顏色,牽線至該去的地方,以防止可能焊錯位置的遺憾。

應該可以使用了,因為好的電源供應器,可以有好的設計可以使用。

完成圖,等待闔上蓋子,拿去車上,試機,希望一次就成功。

网友A:
文字說明太少,看可能也沒人知道你要表達些甚麼
我看到的差異性是~~~輸出電源線做了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說明太少,看可能也沒人知道你要表達些甚麼
我看到的差異性是~~~輸出電源線做了更換 ...

感謝告知,因為第一次,爬文,然後拆機(電源供應器及插點菸器頭),一邊做,一邊拍照,拆開並拍照,且找零件,拆零件,焊接,到完成,到PO文,都是第一次做,所以不熟,可以的話,請多多指教,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告知,因為第一次,爬文,然後拆機(電源供應器及插點菸器頭),一邊做,一邊拍照,拆開並拍照,且找零 ...

我把照片加工一下  是不是要這樣
第一次,爬文,發文時照片缺東缺西   我了...加油

新增的電感可以考慮, 圖右上 2種  它們夠小空間需求不多,
拆焊功夫好的話 可以挑戰 圖右中SMT的  體積選大些(~= 圖右上的1/2左右)
色環電感 承受電流不足而且在此應用上易尖叫

新增的電感與原電感  磁場可能會相互干擾(圖右下)  使電路不不穩    請與原電感呈90度  處理

网友:
請問大大這干擾對機器有什麼現象產生
改裝後.成功了嗎

楼主:
原先的,作法,真的像大大說的,剛開始會干擾嚴重,但是一段時間後,就會因為電煙器的電源供應器與其他點菸器的電源供應器,距離呈現剛開始干擾,約3分鐘後,收訊較好,但是還是不理想,因為剛開始,才是使用高峰,之後就是依循導航路線使用,還是覺得不理想。

目前,將電源供應器的電線擷取,使用在行車紀錄器之點菸器轉換的電源線上,變成原本是兩線同時出線,變成+電(正電)在內部,- (負電)在外部,看看是否有改善。

目前,聽回文大大的建議,將線圈跟內部線圈呈90度擺放,(將原本的電容與電桿躺平一起擺放,改為垂直式擺放)
目前,聽回文大大的建議,將線圈跟內部線圈呈90度擺放,(將後方電線重新配置)
目前,聽回文大大的建議,將線圈跟內部線圈呈90度擺放

再試試看,是否可以讓干擾GPS之衛星導航機,不再或收訊比較好。

再下次就是,使用抗磁圈轉三圈,看看是否有改善,更多。

目前有幾個疑點
1.正極到行車紀錄器已有電感器,那再加上點菸器的+電(正電)進來的地方,加上電感器,也只是確保外部不會干擾行車紀錄器的進電部分,不會干擾行車紀錄器的電源供應器而已。
2.將兩線改為負電包圍正電的供電方式,不知道是否可以改善。
3.將防干擾磁鐵轉三圈,是否可以有效抗干擾,因為抗干擾磁鐵,已經作用在電源線上,跟著電源跑,可以有效,防干擾嗎。
不知道,有沒有正負極的差異。
4.可能要改變,電線,改為有防干擾網的電線,改善可能的電線干擾。
5.可能的話,改善機子可能的干擾源,到底在哪,不知道用智慧型手機的磁波搜尋器軟體找不找的到。

終究要一試再試,因為沒有示波器,就會比較麻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先的,作法,真的像大大說的,剛開始會干擾嚴重,但是一段時間後,就會因為電煙器的電源供應器與其他點菸 ...

可能要先判斷行車紀錄器的干擾源是來自電源供應器輸入端還是輸出端

一般是在輸出線材靠近連接器的部位夾上一顆大大的鐵粉芯磁圈, 有些還要多繞個幾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要先判斷行車紀錄器的干擾源是來自電源供應器輸入端還是輸出端

一般是在輸出線材靠近連接器的部位夾 ...

行車紀錄器與準備貼上鋁箔紙

行車紀錄器與準備貼上鋁箔紙

行車紀錄器與準備貼上鋁箔紙

行車紀錄器之外觀

行車紀錄器之外觀

行車紀錄器之外觀

行車紀錄器內部到鏡頭未做隔離

行車紀錄器內部到鏡頭未做隔離

行車紀錄器內部到鏡頭未做隔離

行車紀錄器,貼上隔離鋁箔紙

行車紀錄器,貼上隔離鋁箔紙

行車紀錄器,貼上隔離鋁箔紙

行車紀錄器與準備貼上之鋁箔紙

行車紀錄器與準備貼上之鋁箔紙

行車紀錄器與準備貼上之鋁箔紙

鐵粉芯磁圈會不會因為其磁場,導致GPS的接收干擾,與收音機的加減干擾。
目前爬文後,

感覺上,
1.先在機子內裝設鋁箔紙,看看會不會好一些
2.再去一趟,光華商場,買隔離網狀電源線,換上,當然要等機子,試過網路上說的,隔離一層鋁箔紙,看看會不會有效阻隔機子本身的干擾(網路上說是高頻干擾),沒示波器,無法得知是與否。
3.都不行,就準備換機子,因為相同類似的且通過安檢的機子,才千元出頭。

只是總要知道,源頭到底是甚麼,值得不費錢的玩玩看。

目前,排除點菸器上的干擾,因為點菸器,進電源處,及出電源處,都有電感了。但是感覺上,還是會有輕微干擾,還要確實觀察一陣子,才能知道。

网友A:
想請問LZ
這顆電源轉換器標示的輸出電流規格是多少
電路板上那顆IC標號是34063嗎??
如果是的話,建議你換一顆輸出電流比較大的
最好輸出電流是1.5A以上

楼主:
報告一下我改到現在的進度
如附圖,就是近端的電桿電容都加
輸出端也加電容,且換成1000uf的
也就是輸出入都加並電容然後串電感再並電容的形式,因為在網路上爬文後,發現幾乎都在進電源端加所謂的防干擾電路就是LC電路,深感疑惑,因為進電源端怎會干擾出電源端的其他線路,且怎麼可以防行車紀錄器對GPS的干擾,因此在出電源端追加強化了LC電路,並且將內部的L電感以錫箔紙包覆,未接地,試試看。
真的成功再報告,因為還有幾招還沒使用

例如:防干擾電線,還沒上場。還有內包電線外包接地線(只前電源進入端有LC電路,有效果但是效果不太好),進出接LC電路,尚未登場。

楼主:
[q

引用 网友C:
可能要先判斷行車紀錄器的干擾源是來自電源供應器輸入端還是輸出端

一般是在輸出線材靠近連接器的部位夾 ...

我是兩者都發現會干擾,謝謝提醒,最近花了幾天實測,就是兩者,都會干擾。與行車紀錄器銜接,電源拔除後,電煙器的電源供應器連線,還是會干擾。點菸器進電源端追加一個電感,干擾就又多了一個雜音(收音機)
猜想是電感的相互干擾,電感躺平干擾較少,站直時,干擾較多。所以距離似乎不是絕對要素。也許是極性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問LZ
這顆電源轉換器標示的輸出電流規格是多少
電路板上那顆IC標號是34063嗎??

那一顆 IC是 mc34063A ,謝謝提問,只是無聊,有時間時,改改看,順便增長見聞,及順便看看網路知識,適不適合,我的電煙器的電源供應器,電路。
至於換大一些,不知道建議值,為何。意義何在。可以改善干擾嗎。

其實,我也有想過使用7805,但是,那就又跟干擾,似乎沒甚麼關係了,因此暫時,沒使用,有比較強的網路之事時,或是改到短路燒了,或許就會使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照片加工一下  是不是要這樣
第一次,爬文,發文時照片缺東缺西   我了...加油

大大:
請問請與原電感呈90度  處理,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
請問請與原電感呈90度  處理,用意

減低互感, 見4# 圖右下 虛線為磁力線 流動
正確作法是離遠些 ,  空間限制不得已才互為90度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一下我改到現在的進度
如附圖,就是近端的電桿電容都加
輸出端也加電容,且換成1000uf的

電源進入端有LC電路,有效果但是效果不太好
==>  LC電路電源進入最前端(L之前) 再加兩個 陶瓷電容0.1uf 和1000pf==> CLC電路
儘可能使用傳統型圓板陶瓷電容 ,而不要去使用積層電容  ,積層電容不適合手焊作業 ,易裂而後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顆 IC是 mc34063A ,謝謝提問,只是無聊,有時間時,改改看,順便增長見聞,及順便看看網路知識,適 ...

截至目前,似乎也沒有明確的方向
到底是車內電源不乾淨,還是電源轉換器干擾,又或是設備本身抗雜訊不足
我個人是認為,是電源轉換器的問題較大
因為33063的電流最大峰值電流為1.5A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智慧型手機使用行動電源
邊充電邊用手機時,手機會出現操作異常的現象(觸控螢幕當機)
原因就是行動電源的昇壓模組,輸出電流不足且濾波不良
導致手機異常
(安卓系統的手機,最大充電電流高達1.5A,我的NOTE3到1.6A)

楼主:
目前,將前後端加上CLC+及在L包覆鋁箔紙後,實測,發現她會干擾收音機的現象,減少到快要變沒有了(可能拆來使用的那一個沒包鋁紙的關係)
其實CLC可以消除干擾,我覺得是因為L消耗掉了一些雜散干擾,所致。

至於干擾GPS的問題,僅僅改善了1成(1~2%)左右而已。

至於其他,改善方式,還沒專程去(實在不想專程去,去一趟好遠)買一些材料(買拒隔離線的電線,上一回買錯了,沒法實驗)。

至於,陶瓷電容,手上沒貨,就不知道效用跟電解電容差在哪了,只知道一個是無極性(陶瓷電容)。

网友E:
"電感+電容"所組成的電路不是萬靈丹
諧振頻率沒算好,也可以是個諧振放大器

楼主:
si

ze

=2

][

co

引用 网友E:
"電感+電容"所組成的電路不是萬靈丹
諧振頻率沒算好,也可以是個諧振放大器 ...

諧振放大器
意思不要變成諧振放大器,那就要輸入=1(電容越小越好,或是趨近於1uf=1uH),輸出要無限大(電容越大越好)反之,就會變成,諧振放大器,應該是這樣說,對吧。

謝謝指教。如有不對,請指教一下,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q

uo

不好意思,我只知道會有這一方面的顧慮
詳細的計算公式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2014-05-22):
1.使用鋁箔當隔離版,效果差,有效果,但是不明顯,跟遠離行車紀錄器與電源線,效果差不多。
2.使用鋁箔當檔板且接上接地線,效果差。
3.使用隔離電線,效果差
4.使用鋁箔包裹有縫隙的話,效差還是差
5.使用了包裹硬碟的袋子(防靜電袋),將它剪裁成pc版約莫大小,將行車紀錄器整個包起來,,然後再放
回原位置,效果百分百。值得推薦。
6.使用使用了包裹硬碟的袋子(防靜電袋),將它剪裁成pc版約莫大小,將行車紀錄器的電源插頭內的pc版整個包起來,效果百分百。值得推薦。
7.使用clc電路,於電源供應器之前後端接加上clc電路,效果顯著,約改善了/14的效果,且改善了收音機的收訊干擾(雜訊干擾),後來乾脆如上,第6點的作法,施作一次,並將電感器也包起來,效果也明顯改善。
8.顯示器部分僅施作鋁薄板隔離,效果有,但是差。
最後結論是,改善了,約莫80%,讓一切的車用電子設備,皆能正常工作。且無相互干擾,真的讚的啦。
附上剩下的硬碟防磁袋,提供大家參考。
所以說整個包起來,效果還是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