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EN7900GTX2DHT512M玩online Game時,一段時間就會破圖

楼主(2014-04-10):
Asus EN7900GTX2DHT512M玩online Game時,一段時間就會破圖。

(而且會因為天氣冷熱,有不同反應,天氣越冷反應越順)。

真的氣到,想換顯示卡,不過去年約暑假時才花了2500元,買的二手以前的王卡,實在是,不夠成本。

不知道有甚麼解決之道,望各位先進,不吝賜教。謝謝。

目前的作法是,使用一個10吋電風扇侍候它中,有時候它還是會發發脾氣,破圖給我看。

2D沒甚麼問題,3D才會發脾氣,至於多久就破圖,那就不一定了,有時重灌程式,就都沒事(約2分鐘~9小時)。

目前爬文後,把一個陶瓷電容的腳給焊壞了,拆掉不用,居然還是正常工作(2D作業時,3D一樣看心情),真是無奈。

第一次發文,好多不懂得地方,請多多告知。有遺漏些甚麼,請告訴我,謝謝。

网友A:
小事~重上散熱膏也許會好~買2手卡這是我必做的事說
大事~要做BG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事~重上散熱膏也許會好~買2手卡這是我必做的事說
大事~要做BGA了!

它本身是用散熱海綿,需要換掉嗎,謝謝ㄡ

网友B:
散熱系統有問題就做保養阿~~

散熱鰭片灰塵清理乾淨然後風扇潤滑保養,如果還會
就是導熱介質有問題,把導熱膏重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熱系統有問題就做保養阿~~

散熱鰭片灰塵清理乾淨然後風扇潤滑保養,如果還會

有這一些基本功
1散熱片清理
2.散熱風扇清理,及點潤滑油。
3.還有整塊基板,經過手動式噴氣器,加上刷子伺候,都有做,
4.目前爬文,發現一個手摸法,看看哪一個熱,就貼錫塊加強散熱,正準備做。
謝謝回文告知。

网友:
請找一個軟體 Hwmonitor
執行該程式可察看顯卡溫度,請執行遊戲10分鐘後,在看看Hwmonitor的顯卡溫度最高溫及最低溫度為多少?

顯卡重新上散熱膏 or 散熱片時須將顯卡晶片表面清乾淨,如沒清乾淨有上善熱膏=沒上善熱膏

***不過由於是2手卡~~~且你跑3D才會破圖~~我比較傾向BGA不良問題,不是散熱問題!

网友:
BGA不良居多~最好找會植球的幫你處理才是辦法~不然你這塊ㄝ撐不了多久了

网友:
你online Game會很需顯卡效能嗎?如果不會又想省事就把他降頻跑吧!
目前手上有塊EAH4870也是,小孩子玩online Game會當,做了換散熱膏,清風扇加油,記憶體加散熱片,
當下感覺好像改善了,沒多久又故態復萌,看溫度好像是顯存溫度高(跑3DMARK超過100度),
但摸MOS和電容又是GPU供電超燙,不想搞了乾脆降頻到省電頻率模式(Power play功能),小孩子也是玩的嚇嚇叫(好像是玩百變兵團吧)

楼主:
降頻,是好方法,可以教一下這一個方法要怎麼用,感謝,目前使用大型電風扇直直吹顯示卡,我想也撐不了太久,因為熱能不變,雖然靠了風扇及冷氣幫忙,但是熱能不變之下,我想不用太久,還是會掛點的,降頻是好方法。我手摸都還可以的溫度且軟體顯示都不超過55度,約在51度就開始破圖,還是在有6吋小風扇下,
目前改為10吋風扇吹它,且顯示卡驅動程式改為比較舊的版本,目前道還相安無事。
降頻,可能還要學習學習,要怎麼做。

网友:
降頻有沒有效,要試試看才知道,畢竟每張卡的狀況不完全一樣.

在ASUS官網有Smart Doctor工具程式,下載安裝後可以調整頻率,但是可調的範圍較窄
我的是A卡,所以我用本身驅動管理程式CCC裡面的超頻設定去降頻,可調的範圍較大(750M降至500M)
你的是N卡,所以要用N卡驅動管理程式或是RivaTuner這套軟體去降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