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電源 如何不用主機板啟動?

楼主(2014-04-10):
這個方法不知有無錯誤?

是按照下圖是網路上教學

网友A:
PS-ON和任一COM互接就可以~

网友:
看圖應接5v 紅色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ON和任一COM互接就可以~

謝謝 如果接錯 嚴重會有什麼問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如果接錯 嚴重會有什麼問題呢?

這可能就要有請狼大般等級的人說明了...

呼叫狼大~呼叫狼大~

不過你如果已接錯了, 不如直接PO出誤接了哪個接點,
這樣的話知道的人還比較容易回答, 就不用再一問一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可能就要有請狼大般等級的人說明了...

我還沒試 先確定沒弄錯 才敢用....

網路上搜尋到的 沒錯的話 就要試了

20 Pin 腳位功能
========================================
1 橘色 3.3V 提供 +3.3V 電源
2 橘色 3.3V 提供 +3.3V 電源
3 黑色 地線
4 紅色 5V 提供 +5V 電源
5 黑色 地線
6 紅色 5V 提供 +5V 電源
7 黑色 地線
8 灰色 Power OK電源正常工作
9 紫色 +5VSB 提供 +5V Stand by電源,供電源啟動電路用
10 黃色 12V 提供 +12V 電源
11 橘色 3.3V 提供 +3.3V 電源
12 藍色 -12V 提供 -12V 電源
13 黑色 地線
14 綠色 PS-ON 電源啟動信號,低電壓-電源開啟,高電壓-電源關閉
15 黑色 地線
16 黑色 地線
17 黑色 地線
18 白色 -5V 提供 -5V 電源
19 紅色 5V 提供 +5V 電源
20 紅色 5V 提供 +5V 電源

http://www.ezdiy.org/forum/viewtopic.php?pid=1560

网友:
PS-ON(綠色)和COM(黑色)短接即可啟動電源.

网友:
9 紫色 +5VSB 提供 +5V Stand by電源,供電源啟動電路用--------這接地會燒掉
其他接地沒事----------------因為還沒啟動

楼主:
謝謝大大們~ 有1個問題 待確認 後再測試

不知可否幫忙解 謝謝

電源 電路版 電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