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AcBel ATX-350P-DNSS 電路版 電容位置請教

楼主(2014-04-10):
這顆故障原因是 過電 無法開機

開機LED風扇 燈微亮 不轉

先嘗試把電容全換掉

有兩顆電容 在拆掉時 可能沒記錄清楚

有點疑問 是不是記反了

較大顆電容是1500uf 25v(替代 原1200uf 16v)

小顆是1000uf 10v

不知有無大大剛好有這顆電源的

幫忙確認1200uf 16v 是在1000uf 10v 位置

還是1000uf 10v是在1200uf 16v位置

會有疑問是因為要焊時發現

原1200uf電路版圈圈'較小"

1000uf 圈圈"較大"

其他電容 正 負 都確認過了

希望不要有錯  麻煩大大們幫個忙 謝謝

网友:
你板子沒翻過來,除非大大們有該型號才能幫你,你可以試著走線看看,接到黑色線就是地,再看看電容腳是正還是負

网友:
紅色線是+5v
黑色是GND
橘色是+12V
白色是-12V
藍色是-5V
黃色是+12V
紫色是+5VSB
橘色是+3.3V

网友:
電容極性有無相反...測一下就知道了

容量有無錯誤...得必須提供零件編號給有這款的網友幫你看,
如"幫我判斷C210"這樣...

楼主:
黃 +12v
藍 -12v
橘 +3.3v
紅+5v
灰 pc (紫色正上方)
紫+5vs
綠 on/OFF (紫色左中)
黑 (看不到)

1500uf 25v(替代 原1200uf 16v) 有連到+5v (綠色 + -)

1000uf 10v 看不出來 (藍色 + -)

不知有無看錯 請大大幫忙 謝謝

网友A:
其實電容下面都有標示比較多
不是一邊黑的就是2邊不同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電容下面都有標示比較多
不是一邊黑的就是2邊不同色

謝謝  + - 擺放我會

有個問題就是 要確認一下這兩個電容 原本正確位置

看是不是放反了

其他地方都確定ok

不想花很久時間修 解果爆了@@

1200uf 16v

1000uf 1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 - 擺放我會

有個問題就是 要確認一下這兩個電容 原本正確位置

康舒AcBel atx-300cn-sn6nn底板一樣提供您參考比對應該看得懂吧!

网友:
這顆好像有終保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先拆下這兩顆電容.直接啟動量焊點的電壓來判斷

楼主:
後來把兩顆電容交換 在測試 可開機了

有燒機30分鐘 有拍一張 待機圖

因該算完修了

謝謝大家幫忙

网友:
如果不想花太多時間查線路,是我就會2顆直接換成1500uf 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