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光大廈扇-馬達軸心異聲

楼主(2014-04-10):
這隻大廈扇馬達軸心會有卡卡的聲音

風扇只要倒過來就不會

如果不裝那個固定墊片可以嗎?

為什麼馬達軸心不會浮上來
而往下掉?

网友A:
常遇過上方軸承磨損.馬達是不良倒是少見.
可拆下馬達.分解是否培林不良.
而大廈扇所採用的線流扇.
雜音問題大多在於.頂部軸承.比重平衡.或是底部橡膠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遇過上方軸承磨損.馬達是不良倒是少見.
可拆下馬達.分解是否培林不良.
而大廈扇所採用的線流扇.

不裝固定墊片就沒聲音

所以想問不裝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裝固定墊片就沒聲音

所以想問不裝可以嗎?

所以不裝固定片.減少軸距.降低間隙.即可.
短時間應該可以.但磨損到一定程度後.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B:
您說的固定墊片
稱為C型卡環,是鼓風扇葉安裝的最低止檔

卡卡的聲音,風扇只要倒過來就不會
是因為馬達轉子摩擦到線圈束帶,這是DS10D馬達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說的固定墊片
稱為C型卡環,是鼓風扇葉安裝的最低止檔

聲音是來至那個卡環

所以不裝卡環就不會有聲音

另外可以在軸心底部弄個塑膠塞子這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聲音是來至那個卡環

所以不裝卡環就不會有聲音

觀察C型卡環在運作時,它並不受力
風扇在你手上,你多做一些確認干擾來源
如果誤判,115度C溫保壽限不長

网友:
p大....您確定是C型卡環...發出的聲音嗎???..

如同popcorn所說...C型卡環....只是預防螺絲鬆掉....風鼓下墬....

而導致上方軸承脫離....打壞風鼓....應該不會發出聲音的!!!

有無可能是因為擺頭(旋轉)時....而發出的聲音???...

上方軸承的橡膠...有無破損???

楼主:
C型卡環會掉到紅色圈起來的地方
所以就會有聲音

我想說墊一塊o型鋁片,看會不會好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C型卡環會掉到紅色圈起來的地方
所以就會有聲音

p大.....

C型卡環會掉....那是鬆掉了啦!!!....

看是要...夾緊.....或買一片新的....裝上去....

C型卡環....卡上去時.....不應該會動....才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C:
p大.....

C型卡環會掉....那是鬆掉了啦!!!....

卡環我是確定很緊的

我的意思說
那個卡環會隨著軸心往下去卡到紅色圈圈的地方

C型卡環有開口,變成說可能是紅色圈圈那個地方不平
卡環隨著軸心旋轉,導致卡卡卡卡的聲音

看樣子,把潤滑油擦乾淨,重新開一張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環我是確定很緊的

我的意思說

C型卡環...要卡在那個溝槽內.....

卡環若是....確定很緊的...不應該跑到紅色圈圈那個地方

照您所說的....聲音是....C型卡環..磨到馬達外殼的嗎???

楼主:
我把紅色圈圈那個地方用銼刀磨平

聲音就沒有了

已組裝好,目前測試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C型卡環會掉到紅色圈起來的地方
所以就會有聲音

DS10D馬達轉子上的C卡環不該與馬達殼接觸

馬達內鋼珠或是軸心已過度磨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0D馬達轉子上的C卡環不該與馬達殼接觸

馬達上蓋只有像套筒那樣,裡面沒珠子

目前測試一下午跟晚上
聲音就沒有了

現在是看可以撐多久了

畢竟是五、六年的風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上蓋只有像套筒那樣,裡面沒珠子

昏倒~鋼珠在電線端的下蓋裡說~
能用就撐著些~ 恭喜完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