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筆記本電源一插電就會跳漏電斷路制

楼主(2014-04-10):
各位先進,

朋友有個LENOVO 筆記本電源, 投訴一插電源就會全屋斷電, 我拿來打開了, 保險絲沒斷, 橋式整流沒事, K3569測完也應該沒事, 但有一個電阻就是短路, 但看色環時有疑問, 請各先進指點迷津, 小弟不勝感激!

銘牌

大合照

大合照2

正面

背面

K3569

電阻位置 (R2)

電阻位置(R2)

橋式整流

短路電阻

看電阻色環, 中間的似是銀, 但5環電阻中, 銀是不可能在中間的, 2端的分別是綠和橙, 但最尾圈是誤差值, 照道理是沒有橙和綠色的, 請問這電阻數值是多少?

网友:
你的電源是用什麼ic 的,這顆像是限流電阻, 但奇怪一般不會這麼大,看色環像是3.18k ohm .
可以使用這工具,很方便, 橙啡灰啡綠
http://www.diyalarmforum.com/5-band-resistor-calc/

另外你說是跳漏電斷路制,我想和這顆電阻沒關係吧,你應先集中看電源輸入端綠線會不會中間有一些元件短路了.

网友:
能讓家裡的breaker跳掉要有很大的瞬間電流,然而你的電源竟然沒有任何焦黑的情況,難道是整個插頭就是短路的狀態? 水線跟火線先量一下有沒有短路。

网友:
全屋斷電,好恐怖~~~

网友:
全屋跳電???這AC線沒燒,感覺是插頭問題n_028|

楼主:
感謝大大解惑,水線跟火線沒有短路啊

网友:
Lenovo 筆記本電源一插電就會跳漏電斷路

是無熔絲開關還是漏電斷路器 ??

网友:
保險絲沒燒斷 但跳無熔絲開關 可能是保險司外的線路有問題 先檢查電源線看看 在檢查保險司前端插座處  如果都沒問題  就弄個防燒裝置 直接上電!

网友:
如果確定是跳漏電斷路器,那跟變壓器電源輸入EMI濾波迴路有關,即使零件都正常也有機會跳,因為漏電斷路器會偵測L,N線電流是否相等,不相等就會跳脫,而有EMI濾波器的設備都會有少許電流從接地線流掉。

楼主:
感謝各大大解惑, 問題找出了, 把零件焊回, 只剩2個(線圈火牛和電阻), 再插電就沒有跳了, 線圈火牛跟電阻都是零電阻, 電阻能換, 但線圈牛看來沒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大大解惑, 問題找出了, 把零件焊回, 只剩2個(線圈火牛和電阻), 再插電就沒有跳了, 線圈火牛跟電阻都 ...

那顆電阻應是MOSFET的S腳電流檢測電阻,一般約0.3歐姆左右,故推測銀色應為倍率(*0.01).至於高頻變壓器,可用家電測試儀或blue ring counter測量.(可網內搜尋介紹)
另外造成跳電的原因為何?

网友:
5色防爆電阻值參考:
http://www.abcomponent.com/c_cha11.htm
第5色色環依不同廠家設計功能不同,而有不同定義.計算阻值只需取前4位,將其視為一般4色電阻來計算.

楼主:
感謝, 再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