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DTL-742E510 不能開機

楼主(2014-04-10):
診狀:有紅燈,POWER ON SW或遙控器皆不能開機

鬆背蓋兩顆螺絲,取下蓋片

目視檢查,有兩顆螺絲未上緊,有前人到此一遊,拆過電源板及主板

電源板5VSB正常。開機,PSON腳位無電壓
PSON 施加3V強制開機,5V、12V、24V正常

放大鏡檢查主板~~~ 有辛苦說!
一顆1117虛焊

補焊後,BINGO~

TUNER板這顆470UF是CATV通病,影響 50CH以上的收視

換顆大電桶,TUNER擋卡久!

网友A:
換這麼大顆 看第四台訊號  會不會比較好???

网友:
大粒凍蓋久?!~~~

网友:
賣檳榔的小姐也這麼說勒.

网友B:
是喔.那麼強.

网友C:
我家的是看到一半會熄掉!要重複插上插頭變直到紅燈~
現在後面加一個12CM大風散在吹~~
不知道怎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這麼大顆 看第四台訊號  會不會比較好???

第四台訊號會不會比較好???不知道說~
現在不換,以後還是會爆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喔.那麼強.

三太子沒讀書都馬亂亂修,碰運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是看到一半會熄掉!要重複插上插頭變直到紅燈~
現在後面加一個12CM大風散在吹~~
不知道怎樣解?{:12_79 ...

不吹風扇下:記錄
1.1 背蓋上通風氣孔開機前溫度
1.2 運作時間(碼表)
1.3背蓋上通風氣孔當機時溫度

2.冷開機/熱開機
取1~2週後的記錄值,有利分析是焊點還是元件~

网友:
那顆 CC,通常我都用 oscon來解決...比你用大CC 動卡久喔!

网友:
運氣不錯~
恭喜完修
再接再厲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