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達新牌TS-9100吹風機供電異常維修

楼主(2014-04-11):
正咩同事拿了一把吹風機來請我幫忙...

機型: 達新牌 TS-9100
症狀: 時出風時不出風, 不出風時搖一搖會出風沒多久又熄.

接上電源打開開關, 不出風, 搖了好久也不出風.
拔下電源, 換到工作枱上, 再插電一開, 有出風了...

初判定是開關接觸或焊點不良, 立馬~拆!

▼型號

▼超低電磁波線路??(這是什麼還望前靠們指導一下)

▼進氣口....好髒, 最後再處理

▼拆下紅圈三顆螺絲

▼抓著進氣口逆時針用力轉開, 裡面還有一顆螺絲~拆!

▼線路及開關

▼特寫一下電容型號, 並檢查開關都無異常

▼檢查電源線, 發現斷路

▼用手抓著電源線, 轉個角度~導通了

▼解焊相關線路及元件, 並剪掉斷路的部份(紅圈處)

▼反向焊上相關線路和元件, 元件腳外露部份(箭頭處)用熱縮套上兩層保護

▼最後反向組裝回去, 組裝前記得清進氣口~

沒技術性維修~謝謝收看n_131|

网友:
簡易維修後再利用保護地球

网友A:
我家那台經常被我拆開清除進氣口灰塵、頭髮,然後WD40潤滑馬達軸承...

网友B:
能找到電線斷路點很厲害啊

我大概就只能猜電線兩端容易被折到的點,其他就不行了

网友:
正咩同事太會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那台經常被我拆開清除進氣口灰塵、頭髮,然後WD40潤滑馬達軸承...

請問a大WD40是直接往軸承噴嗎??
這台啟動時倒是沒聽到有什麼異常雜音, 所以就沒想到順便潤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找到電線斷路點很厲害啊

我大概就只能猜電線兩端容易被折到的點,其他就不行了 ...

我是用最笨的方法, 用手指抓著電源一節一節找斷路的地方~

网友:
嗯因該是收腺習慣不好引起局部斷路或短路可能是腺品不良引起,換一條卡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因該是收腺息慣不好引起局不斷路或短路可能是腺品不良引起,換一條卡實在。 ...

這個有詢問主人, 他沒有將電源線繞著主體收放的習慣, 所以可能只是單純的誤折到那節(希望是)~
如果再有問題就會整條換掉了, 應謝huifang大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a大WD40是直接往軸承噴嗎??
這台啟動時倒是沒聽到有什麼異常雜音, 所以就沒想到順便潤滑一下~ ...

我是清理的時候會順便看看風扇馬達與葉片的地方有無頭髮纏繞,清理乾淨後
順便點幾滴WD40在馬達連接扇葉的那端軸承...滑溜滑溜

网友:
救地球好的開始,我們一起來努力喔~

网友D:
真的耶! 看了阿魔老師的實例教學
桌子底下待報廢的吹風機都馬是斷線說~ QQ!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耶! 看了阿魔老師的實例教學
桌子底下待報廢的吹風機都馬是斷線說~ QQ!

popcorn大, 您就別笑小弟了...
小弟連電表要如何使用都還在學習中, 哪稱得上是老師...

网友E:
电吹风机的电源线大多很硬。经常折弯下容易内部断线,有的甚至铜芯裸露到外边,很危险的。
如果使用有一定强度的硅胶线就好多了。可能商家基于成本的考量吧,目前还没见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吹风机的电源线大多很硬。经常折弯下容易内部断线,有的甚至铜芯裸露到外边,很危险的。
如果使用有一定 ...

是的~家用電器應該還沒有廠商用過矽膠線才是,
畢竟消費者群又不全都是專業的, 沒人會去注意這個,
大都能在安全規範內, 會導電能用就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