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GE 60 主機板線路斷線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4-04-11):
筆電型號:微星 GE 60 (背面型號為:MS-16GA)
故障狀況:因之前有入水.導致95831 第23接腳向外延伸處腐蝕.無法得知Vin是由何處來.請知道的前輩不吝告知.再此謝過

圖1. 外殼形狀

圖2.正面型號 GE 60

圖3.腐蝕處  IC 95831

圖4.95831 腳位圖

网友A:
DATASFEET上面有說如果沒錯應該是BATTERY 1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FEET上面有說如果沒錯應該是BATTERT 19V。

請問是 BATTERT(BATTERY)嗎.是否是從電池端過來的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 BATTERT(BATTERY)嗎.是否是從電池端過來的  謝謝

用電表量一下有串一個R40 0 Ω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電表量一下有串一個R40 0 Ω電阻。

此機板R40的位置在南北整合橋背面(如附圖).阻抗約30Ω.也沒有電壓.已經準備放棄了.謝謝你

楼主:
最後~終於確定Vin是19V的待機電壓.於是就近拉一條19V SB的線過來.要不然.還真不敢拉19V的電壓過來.怕......再稍為固定處理一下.  謝謝huifang大
電流有跳變了.也有開機畫面了
之前換起來有腐蝕的95831.一併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