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飛利浦雙雙魚座觸控檯燈 -- 保險絲電阻替代零件一問

楼主(2014-04-11):
家裡的飛利浦雙雙魚座觸控檯燈不亮;按觸控開關無法開啟,經至論壇查詢有關維俢例子,也拆開檯燈檢查機板,發現其中的2種零件燒毀--2個2SC4242  & 0.33Ω的保險絲電阻(以電表量電阻值為∞ ),台北光華商場找不到--"保險絲電阻"。請問可用何種規格的保保險絲替代?
因手邊無數位相機,只好借用 changold2 & Dragon 2位大大的po圖

機板圖(借用 changold2大大的圖)

機板圖(借用 changold2大大的圖)

機板圖 (借用 changold2大大 po 過的圖)

0.33Ω保險絲電阻(借用 Dragon大大的圖 )

 0.33Ω保險絲電阻(借用 Dragon大大的圖 )

0.33Ω的保險絲電阻圖 (借用 Dragon大大 po 過的圖)

网友:
金屬氧化膜電阻不用找一樣的找差不多就可以了。(3W?)

网友:
PCB上標示用保險絲,但實際零件用電阻,應是省成本考量。
http://www.yd-tech.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2240

网友:
金屬氧化膜電阻0.33歐電阻。在Y拍、沒屋頂都可找到。

网友A:
小弟印象中保險絲規格0.6A,不一定要用電阻

2SC4242鎖回散熱片要加散熱膏(原廠沒用),燈管最好換新,小弟因此再燒過電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印象中保險絲規格0.6A,不一定要用電阻

2SC4242鎖回散熱片要加散熱膏(原廠沒用),燈管最好換新,小弟 ...

謝謝 changold2 大大的指導,再請教:
   1. 保險絲規格0.6A,-- 請問是可用 "0.6A , 250V "的保險絲替代?
   2. 燈管已換新 (請問:新舊燈管可用電表量出阻抗不一樣?舊燈已丟了,才有此提問)
    3. 2SC4242鎖回散熱片要加散熱膏-- 會再用電腦CPU用的散熱膏塗上。

网友B:
1.保險絲電阻
其實保險絲就是保險絲,而保險絲的主要用意就是在保護電路,不用因為零件不穩或是電源不穩,造成零件燒毀,或是可能的火災產生。
2.電阻就是電阻
為什麼有電阻是保險絲。
只見過有人為了見少保險絲常燒壞,因此以較大功率的電阻代替保險絲,

主要目的,是為了不用一直換保險絲。

可能是,懷疑突波造成保險絲燒毀,不能說不對,但是以保險絲當作是一個負載。我個人覺得,乾脆買個突波吸收器橋架不是更好。

至於保險絲,還是可以使用緩慢式燒毀的保險絲,其作用就是緩慢燒毀保險絲,不用一直換,只會出現阻質變大到電源衰減到無法供應電源為止。

不能說電阻代替保險絲是錯的,因為電流過大,還是會燒毀電阻的,他只是一個假負載(分壓電阻)吧了。

而附圖的電阻,一般應該叫做繞線式水泥電阻,可承受較大電流,一般電子材料行,應該都有賣,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保險絲電阻
其實保險絲就是保險絲,而保險絲的主要用意就是在保護電路,不用因為零件不穩或是電源不穩, ...

謝謝 ta01 大大的詳細解說,讓不懂電子零件的我,又學了一些知識,謝謝。

楼主:
謝謝 各位先進的指導,檯燈已修復,可亮了,小弟做了下列動作:
   1. F1位置原來的1W 0.33Ω電阻,用1W 0.5Ω的電阻替代。
   2. 換了2顆2SC4242;並在鎖回散熱片時加塗上電腦CPU用的散熱膏以增加散熱效果。
   3. 燈管也已換新 ,怕舊的燈管壞了,阻抗大,又怕把2SC4242燒毀。
使用後,若再無意外狀況,就此結案,否則再上來報告新的狀況。
再次謝謝各位的熱心幫忙,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小弟昨天也修一台跟樓主您一模一樣的,症狀不會亮,0.33歐母電阻燒斷,2顆2SC4977短路
從報廢雙管40W電子安定器殺肉,換上2顆DK53跟保險絲完修

這台幾乎都壞這裡,修到麻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