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彩LED控制 "三通道 LED 驅動"

楼主(2014-04-11):
閒來沒事隨意查找到的資料
對全彩LED燈控制有興趣的人
可以搜尋關鍵字"三通道 LED 驅動"
會出現很多不同廠家生產的各種型號

僅附上WS2811
此為 8 pin 單線256級輝度三通道恆流LED驅動IC

514.78 KB, 下載次數: 176

网友A:
熊爸爸! 可以挑WS2812B 5050大小理面封裝有控制IC跟RGB LED
現在仿間出現兩個版本,新款與舊款,控制傳輸可以比較快一點

我個人控制方法是採用Microchip 硬體端送1Mbit速度的SPI 作為傳輸
因為最快可達800KHz, 使用一般for迴圈無法對它作控制,只能佩服對岸研發與創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熊爸爸! 可以挑WS2812B 5050大小理面封裝有控制IC跟RGB LED
現在仿間出現兩個版本,新款與舊款,控制傳輸可 ...

5050大小理面封裝有控制IC跟RGB LED

所以是ALL IN ONE

那我們還要玩些甚麼阿n_004|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50大小理面封裝有控制IC跟RGB LED

所以是ALL IN ONE

真是很殘酷的現實,之前跟點晶要IC sample也是GGYY,東西又是貴
對岸這款一顆約台幣3元,內含IC+RGB LED
台灣製作控制IC 跟chip不用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很殘酷的現實,之前跟點晶要IC sample也是GGYY,東西又是貴
對岸這款一顆約台幣3元,內含IC+RGB LED  ...

現實是殘酷的
殘酷是限量的
我~~~~~~~OO又XX,能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