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F50Z 有畫面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4-04-11):
這台ASUS  F50Z 筆電是自己用的,前幾天要用時突然沒有畫面一片黑;但是仔細聽有開機聲,心想還好
主板沒壞,在亮光下注意看面板可以看到視窗畫面,這就是所謂的有畫面無背光。
有畫面無背光通常是灯管或是高壓條故障所造成,已過保的機子如果送修可要一筆費用(又怕胡亂敲) ,乾脆
自己來拆開檢測看看。首先拆開面板外框在下方就可以看到單灯高壓條,測輸入端電壓有18.8V。
再來用三代超大功率燈管測屏高壓棒測灯管檢測正常有背光,表示高壓條有輸入、無輸出電壓,
研判為高壓條故障(型號為N50VM Inverter Board Rev:1.2  P/N:08G2035NM12C)
長9.5公分  寬1.3公分    電源接頭 8針。
學姐那在賣場高壓條也有很多可以看看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poporu
找華碩有類似的可惜太長了 (長11.2公分  寬1.3公分) 及電源接頭 10針
在不熟悉下要找高壓條是很難的,外面的維修站他是不賣的,他是要你把筆電抱來開價都很高,
不得以只好在徵求板徵求,同時託朋友向 taobao 代訂。
沒想到前天9號下訂,今天11號就到貨規格尺寸剛好
而且安裝測試有背光畫面正常已解決問題,確實是高壓條故障。
在此感謝Wish大及阿國大的協助!
ASUS  F50Z 有畫面無背光完修------------------

网友A:
l120老大哥可能比較急著用筆電,所以就直接上淘寶網買了,其實隔天我也找到會員裡有人有這片耶!
不過能修好就,也謝謝你發這篇維修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20老大哥可能比較急著用筆電,所以就直接上淘寶網買了,其實隔天我也找到會員裡有人有這片耶!
不過能修 ...

好點了吧!看你還在調養中不敢打擾,沒能探望失禮了,見諒---
其實也沒急著用筆電,只是賭定是高壓條的問題,所以心就急著要找
從多方面下手。沒想到朋友上淘寶網下手更快下訂了,我訂購三條加運費(150)
共750元,對方處理效率很快隔一天就到貨三條高壓條測試都是好的划算!
更換高壓條也沒什麼技術,發實例只是表示這次維修有成果,見笑!
Wish 大  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點了吧!看你還在調養中不敢打擾,沒能探望失禮了,見諒---
其實也沒急著用筆電,只是賭定是高壓條的問 ...

下次 有區高壓條  站內發問辣 很多都有備品 我自各也有 原廠的 通用都有備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 有區高壓條  站內發問辣 很多都有備品 我自各也有 原廠的 通用都有備品 ...

這次忘了問你有沒有,我還到電子街及維修站找了大半天
多了個管道以後會更方便 ,先謝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14-05-14):
恭喜完修,能找到備品更換就好,以後我們也知道要跟誰買了!

网友(2015-10-27):
恭喜完修很厲害喔,
維修站不是不賣零件,
而是常遇到客人自己誤判又要求退貨.....
爭議不少,
畢竟外面店家也只是靠維修餬口飯吃的,
維修費也是有加上保固(太便宜小心有鬼),
再怎麼報也不會比原廠離譜啦,原廠才是不賣零件吧,
當然自己DIY最省錢了,
高壓板這種小東西是還好,
如果是主機板建議還是自已修,否則淘的品質很危險

网友:
恭喜完修 !!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版大,請教一下我的也壞掉了,哪邊可以購買@_@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各位請問一下,哪邊還可以購買,淘寶找不到

网友(2016-03-02):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大,請教一下我的也壞掉了,哪邊可以購買@_@

可以问问五楼的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