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振盪器規格怎麼看?

楼主(2014-04-11):
新手上路~ 第一次發文 有違反規定的地方請告知

   照片是在老筆電 compaq 2800上拍的 , google有查到一篇一樣不開機 摸著就能開了 該篇是說換了石英振盪器
目前我這台也是同情形
  字體我看標示是 ABM4B D2 上方標示為100  , 拍賣上我找不到這東西  標示的100是代表100Mhz嗎?
可否拿拍賣上的其他款代用 如:100MHZ SMD OSC      另外,這應該要用熱風槍吧 烙鐵沒辦法換齁?   謝謝大家!

ABM4B 100

ABM4B 100

楼主:
謝謝! 按規格書搜尋到另一個pdf , 檔案中有STANDARD MARKINGS部分 此應為10.000MHz的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按規格書搜尋到另一個pdf , 檔案中有STANDARD MARKINGS部分 此應為10.000MHz的規格  ...

好奇怪的編碼,印100最後竟然是10Mhz! 10Mhz一般都是當reference clock,很少見到主機板有這樣的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按規格書搜尋到另一個pdf , 檔案中有STANDARD MARKINGS部分 此應為10.000MHz的規格  ...

shen大何不把該 .pdf 也分享一下呢?

楼主:
小弟在下方這個連結頁面看到的...
https://www.relayspec.com/catalogs/002415/2002/FreqCat.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