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VITO 37吋液晶電視型號LM37C2P1背光一閃一閃維修實例

楼主(2014-04-11):
故障情況背光閃爍有如日光燈起動器壞掉這樣
可以看到無訊號的字樣所以拆開後直接往高壓查修
↓拆開後嚇一跳左右2邊高壓板有4片,算一算應該有20支燈管
↓量到這裡發現P5504EVG各腳位電壓異常
↓拆下來量變電阻了
↓P5504EVG到貨馬上換上去
↓換好後唸咒語~送電~哇~哈就沒在閃爍了
  運氣不錯只換1顆零件完修
↓用play機試點
因為還沒裝蓋子一手撐電視一手拿相機所以沒照好
謝謝觀賞!!

网友:
功力這麼好!

网友:
這電視看起來有點重.想必很費力..不過.恭喜完修

网友:
您運氣真好 碰到軟的 恭喜完修

网友:
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練很久才能一下解決,佩服。

网友:
這片都有常出問題的地方.
大部份是在M1的那片.

网友(2014-05-11):
恭喜完修

网友:
運氣真好 碰到軟的 恭喜完修

网友A:
查到IC的資料~也可以這樣測量~好功力~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到IC的資料~也可以這樣測量~好功力~恭喜完修~

這顆零件其實不太算是IC
比較正確是場效電晶體(MOS)管

网友:
與 4435 動作原理相同,需控制 Drain 才會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