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太陽能儲存桶更換電熱管

楼主(2014-04-11):
家中太陽能儲存桶電熱管漏水加上漏電(漏電斷路器跳脫),花一點時間來把它換掉

主角:電熱管(旁邊還有個溫控)

拆開螺絲

先把開關箱拿下

逆時鐘轉下拿出

不良品

新品

纏上止洩帶

裝上

開關箱裝上並鎖上螺絲

完成

网友:
請問溫控探針是接到哪裡如何感應溫度

楼主:
電熱管上有一小孔是放感溫棒,此儲存筒上也有預留
感溫棒放置在儲存筒小管子中

网友:
用檸檬酸洗掉 , 舊電熱管上的水垢, 這樣行得通嗎?

對不起!!沒仔細看清楚電熱管漏水加上漏電
自罰n_150|

网友:
這加熱管是直接泡在水中的嗎?
如果是的話,那原本那根也太...髒了吧!

网友:
非常棒的參考實例,換完電熱管又可以好好加熱,但想請問,是太陽能加熱不足溫度,就會自動加熱嗎?

网友(2014-05-20):
感謝版大提供經驗,又有知識收穫,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