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X58A-UD3R,重複開機

楼主(2014-04-12):
技嘉X58A-UD3R,本來不開機,換掉io後可以開了,可是一直重複開機,北橋掛了@@?
開機到這畫面,沒幾秒自動重開機,鍵盤無作用,開機鍵盤燈會閃一下,
有正常開機

型號

型號

型號
之前遇到的幾乎都掛北橋,可是這片我有重壓橋一樣,加焊過也一樣
上來尋求先進大大指點指點?

网友A:
看開機排針電壓跟reset排針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B:
是不是有某路電壓不穩導致PG訊號錯誤就重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開機排針電壓跟reset排針電壓是否正常

昨天有試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某路電壓不穩導致PG訊號錯誤就重開了?!

一開始我有朝向usb供電去試,後來發現gigabyse的SATA2晶片發燙,不過是慢慢變燙,還不到手無法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開始我有朝向usb供電去試,後來發現gigabyse的SATA2晶片發燙,不過是慢慢變燙,還不到手無法摸 ...

我是指主機板各路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指主機板各路電源...

有.記憶體電源,可是排除後只正常開機1次
然後一樣的症狀又開始

网友:
reset開關兩條線拔掉看看還會不會有重開機情況發生?

网友:
北橋掛居多阿@@! 還是要重植才知道 壓沒用

网友:
個人認為與北橋應無太大關係, 是否I/O再重新尋一遍, 或重焊一次?

楼主:
IO有檢查過,北橋重植過了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指主機板各路電源...

查過正常bios也對調過了狀況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