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HP V3407AU 筆電BIOS 密碼(已解決)

楼主(2014-04-12):
HP V3407AU 筆電BIOS 密碼 求助
這台筆電也是V3000 amd CPU g6150 晶片 ,本來是晶片故障, 已修護,但要進入 BIOS 需 要密碼,
HP 網站說明方法,還是無法進入,使用清除password,工具軟體"Cmospwd"也不行的,
只好又請教各位前輩.

网友:
方法一:

1. 拆有密碼的筆記本,尋找COMS電池。

2. 拔掉COMS電池。

3. 等待5-10分鐘。

4. 裝回COMS電池,裝好筆記本。

5. 連接電源適配器,不要插入筆記本電池。

6. 筆記本開機,F10進入BIOS設置,修改時間等。

以上操作所有的密碼和COMS設置都將清除了!

如果上述方法不能解密,按以下方法解密。

方法二:

1. 拔掉電源適配器。

2. 取下筆記本電池。

3. 拆下筆記本鍵盤,找到TPM模塊。

4. 取下TPM模塊(HP nc6000 在貓卡下面,芯片上印「TCPA SECURITYB」)。

5. 等待10-15分鐘。

6. 裝好TPM模塊和筆記本。

7. 筆記本插好電源,開機。密碼清除!

輸入三次錯誤會有一各代碼是多少
惠普機密
Unlock6.exe是一種工具,將允許惠普授權服務合作夥伴,以清除未知密碼

支持的平台:惠普Compaq nx7200筆記本電腦,惠普Pavilion DV4000筆記本電腦,惠普Pavilion dv4100筆記本電腦,惠普Pavilion dv4200筆記本電腦,康柏Presario V4000筆記本電腦,康柏Presario V4100筆記本電腦,康柏Presario V4200筆記本電腦

如果要維修的筆記本有一個未知的密碼,請按照下列步驟來清除密碼。這些步驟也清除CMOS :

1 ,輸入不正確的密碼,然後按Enter 。
2 ,重複第1步兩次。
不正確的密碼,第三項後,筆記本採用了“系統禁用”響應
消息,並提供了一個替代密碼。
3,在正常工作的計算機,訪問MS / DOS單擊開始>所有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
4,將目錄更改到C : \ SWSETUP \ Unlock6
5,輸入“ unlock6 XXXXX 0 ” ,其中“XXXXX”是由筆記本在步驟2中生成的密碼。
筆記本回應與另一個系統生成的密碼。
此密碼可用於解鎖筆記本電腦和重置密碼。

分佈:
這個工具是惠普機密。在任何情況下,這個工具可以直接提供給客戶。這個工具是通過CSN只提供給授權的HP服務合作夥伴和自我維護。
大放送
裡面有教學
常用的方法是用unlock6破解

楼主:
再次感謝 大~ 分享, 方法一是不行的 , 方法二我試試看!

楼主:
再次感謝 獅子魚 大~ 無私分享程式.
使用  unlock6程式 已經解開密碼,清除BIOS 密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