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光世代-20M升到60M

楼主(2014-04-12):
今天中華電信來安裝,沒想到除了數據機要換
還要多拉一條線路進來屋內
原本數據機是P874,現在是P883
電話線拉兩條進入數據機
電腦端實測可以跑道60M/15M
跑BT實際速度可以到6.2M/S
感覺瀏網頁也變快了
以下為拆機照

這台數據機有內建兩支天線在面板
然後運作溫度頗高
室溫28度,連續開機6小時
沒跑資料,正面與背面手摸感覺滿燙的
所以小弟就加了一塊散熱片在中央
並且用風扇強制散熱

网友A:
加風扇有點
因為數據壞了或是不穩都可以免費換
並不會收費用

网友B:
我的是裝100M含MOD,但數據機並無特別異常的溫度(約30度),你可能要檢查一下數據機是否異常了.或詢問服務人員處理.

网友C:
要不是我有架server,其實20M很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風扇有點
因為數據壞了或是不穩都可以免費換
並不會收費用

免費換是沒錯,但叫修一次要收200元
也無法直接拿到門市作更換
換回來的機子,只能保正良品
不能保證穩定度

小弟寧願讓數據機過的舒適一點
也不想老是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裝100M含MOD,但數據機並無特別異常的溫度(約30度),你可能要檢查一下數據機是否異常了.或詢問服務人員 ...

老師,小弟是60M含MOD
但電腦沒開機,MOD也沒開機情況下
放置在電腦桌上面,中午安裝
下午下班回來感覺溫度就不低了
拆開來摸,整塊PCB溫度都滿高的

小弟會先用一陣子吧,如果有異常再叫修吧

网友D:
你的運氣卡好,冬天快要過了,才來加溫 ...
我的仍是一般ADSL,溫度也是有,不過還好,都是開7-11的,我把wifi的機盒放在adsl的機盒上,中間再隔著兩個奶粉蓋,通風效果還不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免費換是沒錯,但叫修一次要收200元
也無法直接拿到門市作更換
換回來的機子,只能保正良品

有沒有搞錯~我沒有繳過這一筆ㄟ!
我也沒繳5元的保護費~
只要確定機器是故障的要免費更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沒有搞錯~我沒有繳過這一筆ㄟ!
我也沒繳5元的保護費~
只要確定機器是故障的要免費更換的~

沒錯,跟5元線路維護費無關,那是語音電話室內配線維護費。

寬頻上網費用分為電路服務費與連線服務費,既然已經繳交電路服務費業者就要負責連線暢通,數據機也是連線設備之一,有問題要求來檢測排除並不需要費用。

网友:
我也覺得奇怪!我家裡用私用交換機,根本不須要讓中華電信維修室內配線~所以沒繳那筆~
之前數據機報修兩次都沒收錢,以為現在改成得搶200元.

話說若為求穩定,有需要還是加風扇的好!

楼主:
ysc板主/philips980大/labman大
小弟也很久沒有叫修了,映像中以前好像有這樣收費
現在就不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運氣卡好,冬天快要過了,才來加溫 ...
我的仍是一般ADSL,溫度也是有,不過還好,都是開7-11的,我把 ...

對阿,目前用風扇強制散熱
開一個晚上機子也沒啥溫度

之前的P874,也加風扇作散熱
左天拆下來時,摸底部也是溫溫的

楼主:
小弟是覺得,這種發熱量應該算正常
畢竟原來內部就有加一塊導熱板在晶片上面
加上放置地點可能不是很好,長時間積熱再裡面導致

這台數據機配的電源是12v 1a交換式電源
目前電源摸起來是溫溫,所以耗電量應該在一半左右
數據機輸入端的電容,使用兩顆16v 4700uF並連
剛上電時,電源會因為電容充電而進保護
時間約0.5秒後恢復

小弟從以前用中華的烏龜,都覺得溫度不低
甚至會跑一跑就熱當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是覺得,這種發熱量應該算正常
畢竟原來內部就有加一塊導熱板在晶片上面
加上放置地點可能不是很好,長 ...

這台體質還不錯~我用5個月了還沒當機過~沒關機過說!
以網路設備這台溫度是算是滿高的~

网友F:
請問什麼是 MOD?

网友:
mod 掛在中華電信下面的電視盒
可以看電視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什麼是 MOD?

中華電信的網路電視,有電類似第四台,但頻道內容不太一樣,也有附加一些網路資訊服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什麼是 MOD?

請参考  MOD

网友G:
兩條線路BONDING成一條? 似乎是距離過遠的解決方式之一, 但個人在北部都會區很少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兩條線路BONDING成一條? 似乎是距離過遠的解決方式之一, 但個人在北部都會區很少看到. ...

好像是距離超過150公尺,就會雙線並連
低於150公尺,單線就可以跑到100M

雙線並連的缺點,PING值會增加
不過小弟試了幾個網站
都介於17~20mS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距離超過150公尺,就會雙線並連
低於150公尺,單線就可以跑到100M

現在不都是FTTB或FTTH?
銅導線需要跑超過100公尺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現在不都是FTTB或FTTH?
銅導線需要跑超過100公尺嗎?

你家到集線箱的~線的~距離是會超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現在不都是FTTB或FTTH?
銅導線需要跑超過100公尺嗎?

應該都是FTTB,FTTH應該只有企業或學校才有吧
小弟住家到光化箱,距離約200~300公尺左右
所以超過150公尺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是我有架server,其實20M很夠用了。。。。。。

10M就夠用了,要不是價錢差不多
小弟也不會升,平常只有一部電腦在跑BT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體質還不錯~我用5個月了還沒當機過~沒關機過說!
以網路設備這台溫度是算是滿高的~

原本那台P874也是24小時不關機的,除了不斷電系統異常跳機外
幾乎連續2年都沒關機過,到最後無線網路部分不穩定
其餘功能都正常,速率也都可以跑到頂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都是FTTB,FTTH應該只有企業或學校才有吧
小弟住家到光化箱,距離約200~300公尺左右
所以超過150公尺 ...

住家FTTB很久以前就有了喔,只要是大樓有電信室,光世代大多是FTTB供裝,我搬進現住的大樓已經7年了,一開始就是用FTTB的。

這1~2年中華電信開始推雙向100M,有朋友整天玩下載,在住家申請雙向100M,是用FTTH供裝,光纖直接拉到住家裡,朋友也是住大樓。

透天房子FTTH反而比較容易,已有蠻多透天用戶已經使用FTTH。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家到集線箱的~線的~距離是會超過的

大樓有電信室的就不會超過,如果從路邊光化箱拉進來的就有可能。

网友:
我家門外就有FTTH,可惜沒預算裝100M...

光纜施工我還現場觀摩咧~驗收也被我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