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踩碎的SAMSUNG GT-N7100還有救嗎?

楼主(2014-04-13):
白殼,水水說~

被大象踩過後,面板碎糊糊,線路板看起來還好端端

請問先進,還有救嗎?面板哪買?

网友A:
面板應該還是對岸X寶容易找吧
http://s.taobao.com/search?& ... _all%3A1#J_relative

剛看了一下沒屋頂的也有不少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A8&t=0&o=5

只是不知內部傷的怎麼樣, 修理划不划算???

网友B:
藉此順便請問 觸控不順 有時輕觸有反應 有時用力按也無動作
正面底下 中間鍵 功能正常 但是左右兩鍵無法操作
請教各位前輩 是觸控板呢還是主板步樑呢

网友:
掏寶有賣 台灣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應該還是對岸X寶容易找吧
http://s.taobao.com/search?&promote=0&sort=price-desc&initiative_id&q=sa ...

觸屏5000,風險太大~
可能要與阿兩結親家,合體說~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GT-N7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藉此順便請問 觸控不順 有時輕觸有反應 有時用力按也無動作
正面底下 中間鍵 功能正常 但是左右兩鍵無法操 ...

1. 確認面板下有無沙塵
2. 設定-校準觸控筆,是否正常
3. 拆殼,查有無受潮、進水、氧化
逍遙兄教你換觸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594#last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