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磁接觸器的規格選用

楼主(2014-04-13):
假設我要要使用4000w的電熱水器18安培

以士林電機的電磁接觸器來看
產品名稱:        S-P11(S)
ac1
電阻性負載額額定容量:20a(這是指電磁開關的主接點為20a嗎?)

所以我只要選標示(lth)連續型通電電流高於18a以上規格的電磁接觸器就對吧?

如果我今天要使用馬達
S-P11(S)的規格:
◎額定容量CNS AC3級 3相
 220~240V→kw/HP/A:3/4/12
 380~440V→kw/HP/A:4/5.5/9

我選用的三相馬達
以220v3相來說
mc主接點不可以超過12a
選定4馬力以下3000w以下容量的馬達對吧?

然後再搭配th-ry

所謂的連續通電電流指的是mc主接點的最大電流量嗎?

网友:
這樣選沒留什麼預留容量...
如果加熱器4000W我會至少選用S-P25
馬達的話三相220V至少S-P21,但我會選S-P25

网友:
東元有電熱專用電磁接觸器.
4點可兩兩並聯.

网友A:
像我家的太陽能內建的加熱管(220V附載17.2A)我就改成25A的SSR...
原本內建的繼電器炸掉後改的,用5~6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我家的太陽能內建的加熱管(220V附載17.2A)我就改成25A的SSR...
原本內建的繼電器炸掉後改的,用5~6年了 ...

感覺上SSR應該很好用.又不會喀啦喀啦的吵死人.
但是大大有掛散熱板嗎.需要多大尺寸.還是直接不掛散熱板就可使用.
因為對散熱沒把握.還不太敢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覺上SSR應該很好用.又不會喀啦喀啦的吵死人.
但是大大有掛散熱板嗎.需要多大尺寸.還是直接不掛散熱板就 ...

有啊,找了一顆AMD的鋁CPU的散熱片鎖在SSR後面,再裝到保溫桶的控制盒內,原本的控制板我就拉到樓下用個盒子裝起來黏在牆上,這樣操作就不用爬樓梯到樓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找了一顆AMD的鋁CPU的散熱片鎖在SSR後面,再裝到保溫桶的控制盒內,原本的控制板我就拉到樓下用個盒子 ...

CPU的散熱片.
感謝大大分享.改天玩玩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