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15代換問題

楼主(2014-04-14):
之前跟網路買一批AS-15F
兩個月前跟團!!學姊購買AS-15HG
以前用的那一顆都沒遇到問題~基本上換上就好!

今天用完了!改用AS-15HG
更換原本是AS-15G

這幾棵應該都是一樣,只是封裝不同(印象中)

但今天跟患都失敗~兩顆都這樣!

原機子問題開機黑色有油~看大約10分整個偏白!
心想AS-15沒錯~就給他殺下去(以前都還會先做電壓確認)

今天更換後開機就偏白~不用等!<----換了後更差
怎麼會這樣??
不知道版上大大有人有AS-15HG不適用的經驗嗎?
(不然一直換下去沒剩幾顆)

有關圖面盡快補上
謝謝各位

网友:
這我也有經驗  可能要注意電阻問題

网友A:
以小弟的經驗
HF適合大概90%的G.U.F
但有少部份的tcon不適用
我之前就有遇過一塊F的拿HF用
怎麼焊就是畫面不正常
還以後是tcon壞了
直到換上原本的F就好了
所以現在的我都把所有的AS15備齊了
只要板子上是哪棵就換哪棵,不再用代用
比較不會出問題

网友:
個人的第一次經驗,發懷於…
http://bbs.pigoo.com/thread-48009-1-1.html

网友:
謝謝您!!有機會找台LCD試看看.

网友:
用AG15-G  就可以~~不要亂代用  好壞AG15差很多的

网友:
這個問題站內討論很多次了...
我個人都用 -F or -G 與 -HF差別僅在於散熱部份...
相容性的部分 Spec 內第6、7頁有解釋...

网友:
代號不同當然不一定能帶用這涉及到面板問題@@ 請依照原編號更換 如是圓型號 生產不良  會有改良版的型號出來再進行替換這根 早期晶片G86-603-A2 一樣的道理 出現問題需要用改良版G86-631-A2替代避免原問題 是相通的^^~參考看看

网友B:
現今AS-15HF很多都 並不能完全代用,我曾經換3批不同的as-15hf都熱機反白(有人說會挑面板)最後換原有編號搞定,建議使用原始編號(提供參考)

楼主:
感謝各位!!
小弟網路就是給再買一次~

网友C:
上次學姐的AS系列的團購,我有跟上,應該是只有as15-HG...不知大大是否同一團購買?
使用至目前為止,尚未有相容性的問題,不知能否一解你的疑惑!(AS15-HF我沒用過,所以無法告知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學姐的AS系列的團購,我有跟上,應該是只有as15-HG...不知大大是否同一團購買?
使用至目前為止,尚未有相 ...

抱歉!!小弟打錯~~是AS15-HG
以更正~~
第一次遇到~~我也不清楚才上網為各位@

网友D:
小弟也有跟團,但也有取代過AS15-F及AS15-HF都可以完修,這顆因該是沒問題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也有跟團,但也有取代過AS15-F及AS15-HF都可以完修,這顆因該是沒問題才對。

我的好像是G~因為當天換兩個一個是G一個是F
已經網拍再訂其他規格~在測試一次!
因為我都是用小刀法~~所以都被我殺了!
謝謝大大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小弟的經驗
HF適合大概90%的G.U.F
但有少部份的tcon不適用

抱歉~是HG@
小弟已跟往路上購買F~G~H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今AS-15HF很多都 並不能完全代用,我曾經換3批不同的as-15hf都熱機反白(有人說會挑面板)最後換原有編號搞 ...

天啊~~小弟沒注意看
以購買5科HF~~這下心裡要有底

网友E:
有很多人從淘寶上買.
但不要買太便宜的喔.
太便宜的,都會有色差,或是換好你怎麼看都有問題.
我有一次用一批10顆的料,有一半都要再換一次才會正常.
焊接方式都一樣.
是後來問朋友才知道這批料是朋友還他的.
他用也是一樣問題很多,現在還有都不敢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很多人從淘寶上買.
但不要買太便宜的喔.
太便宜的,都會有色差,或是換好你怎麼看都有問題.

買零件是看功力的 貪小便宜沒好貨呵呵 我親身在深圳體會過了 一追根究柢 店家就老實了  掏寶上買零件多比較多注意  我事都跟我去過深圳當地 見過面了解過有無實體店面或工廠的供應商 拿零件IC面板 或是做 筆電主機板交換 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