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磁爐維修~~有問題請教

楼主(2014-04-14):
手上這一台電磁爐是自己家用的(速普樂),前幾天家人光做插電的動作,就出現閃光,後來我拆機確定是燒保險絲,換了保險絲後,當完全組裝回去時,還是燒了保險絲,看了很多網路上的文章,查修結果,IGBT 三菱 CT60AM-20 1&2 腳完全短路~

現在情形~~當沒有裝線圈盤時,操作正常,穩壓IC7812工作正常,這樣是不是代表橋式整流是好的?但橋式整流輸出電壓不到DC120V,是否濾波電容有問題?我想除IGBT壞掉,其他看起來好像沒有東西會令20A的保險絲燒毀,可是有位維修高手說他維修百來台,只有兩台是單獨壞掉IGBT,這一點讓我有一點猶豫要不要繼續修下去~~
這一台電磁爐好像是簡單型,並沒有看到什麼MPU,主板上只有兩個日立 17339 的IC;在今華電子有問到 CT60AM-20(非三菱),那個腳好像剪過,有點太短了,賣180元,還在思考要不要買~~

网友:
電磁爐~
IGBT、橋式整流、相關的2個大協振電容...等,都是常見的故障相關零組件
都需要一一請下來檢查
光是這幾個相關零組件成本就約5~600元左右
修它划不划算...不一定
若是要學習,建議您倒是可以挑戰看看

网友:
IGBT 濾波電容要一起換掉,比較好!!

网友:
的確  燒機   通常要換好幾樣一起換才能ok  如果只是單換igbt  恐怕你只會在心裡多"""啃""""一下 ic 旁的電阻也要測

网友:
練習查修是不錯的機會.不過這個有一定的難度.最重要igbt一顆很貴.不能一直再燒..

楼主:
感謝各位回覆,意見非常值得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