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2E ( Q7C5 )

楼主(2014-04-14):
故障狀況 : 可開亮燈畫面一片白!
面板上無5V電壓,往AD版查!
查到AD版到面板的排線插頭右邊紅圈處SMD零件凸起!
零件上印著" A019 "在沒屋頂的拍賣查不到資料!
請問各位大大這顆零件的資料是?
拜託大大幫幫忙~

网友:
如果是用2科晶體去做輸出的就NPN+PNP    那如果單科的就FET 至於通道要看線路

网友:
看图上标示“U7”,似乎不是一般的晶体管或MosFET而是IC哦。会不会是精密稳压IC(如TL431)之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019 ----> APM2301AA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49429/ANPEC/APM2301AAC-TR.htm ...

感謝大大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