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誰有PS3相關的溫度曲線 最近想來修PS3

楼主(2014-04-14):
那位大大願意提供下你自各使用BGA反修台 針對PS3 拆的溫度 根直球後回和溫度曲線

网友:
lead-free

lead-free

网友:
我自己用的,是用無鉛曲線,下部加熱提高20度來處理的
階段             1          2           3        4          5
上加熱溫區 L1=115 L2=165 L3=205 L4=235 L5=265
上溫區斜率   全是3
上溫區時間D1=30 D2=30 D3=30 D4=35 D5=55

以上曲線不用完全跑完的,特別在L4 到 L5 這段,注意芯片能動就可以了.

至於拆下芯片植球後就簡單很多了,你用有鉛球就用有鉛的曲線便可.無鉛就用無鉛曲線便可以.底部一樣是加高20度.

P.S.: 如果情況許可,做BGA前先烤一下板子,把芯片中的濕氣清除.這樣成功率會高很多的,特別在濕氣重的地區.

試試看,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