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啥來啥.睡個午覺.PC壞了

楼主(2014-04-14):
下午玩一下完美世界.覺得睏.人物回村.就放著跑去睡覺.
傍晚朦朧中.聽到類似記憶體沒插好的短聲.醒來起床看看.移動滑鼠鍵盤沒畫面.死當!不妙.肯定出事了.
仔細查看.電源供應器壞了.主機板M55S有一顆電容爆了.
好吧.拆了再說.反正是要修了.
突然發現.風扇蠻多灰塵.嗯嗯.順手拔下來清潔好了.
結果禍不單行.CPU竟然跟著風扇黏了起來(這哪招啊
於是半夢半醒之間.拿隻螺絲起子.一撬.掉了.掉在地上了.9650CPU的腳彎了四.五支(別出狀況了.饒了我吧
所以現在是.我搬到鳳山五甲路.有就近的大俠幫忙換電容嗎.然後賣我一顆400瓦POWER.350瓦也可以.良品即可.
還有請教各位大大.CPU怎麼處理.我眼睛不好.不像十幾年前.隨便拿個小夾子也能把腳扳好.我那裡不行了(視力不行了
萬一找不到人幫忙扳正.這樣賣還會有人要嗎= =

事情沒完.問題2= =
現在我用AMD3800的備用PC上網.風扇太吵了.救命啊.魔音傳腦.無時不刻所有注意力都被噪音干擾中.
這顆CPU風扇電源是3洞..剛才那台M55S風扇是4洞.想換風扇都沒辦法換.有沒有大俠幫修電容.賣POWER.順便賣我一個風扇

求鳳山.前鎮.小港地區大俠相助(請務必收費).苓雅我看GOOGLE應該也能找到.再遠我會迷路Onz

网友A:
完美世界好久沒玩了喔 以前的戰友不知道還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美世界好久沒玩了喔 以前的戰友不知道還在嗎?

開上來啊.每個幫派都很歡迎回鍋老鳥.但我超弱.很嫩.等級低.裝備差.技術笨拙.上去就是混時間而已

這個月24號.第一伺服器時空要和女帝合併.一起來打玩打新領地.還有經驗加倍喔

网友:
你付費徵求錯頻了啦

腳是歪的cpu,沒辦法賣吧(那個價錢…),如果想賣掉至少弄正,可以上機測試正常

cpu會被黏起來,就是沒有趁熱拆
雖然有時候趁熱拆也沒用,那個散熱膏應該稱為散熱膠水的 XD

网友B:
CPU腳腳彎掉以前我是用自動鉛筆的頭去"校正",但也要看實際損害程度....

散熱片解除固定後可以用卡片去插CPU與散熱片之間的接觸面,避免沾黏拆下..

風扇吵?!~~清理潤滑一下即可

你電容規格是...?

楼主:
秉windata大.po在這的原因.是我大致心裡有數.我要求區域太窄.基本上是徵不到的啦
至於cpu.只能明天買個放大鏡試試
散熱膏我是用忘記叫什麼xxx-150的.號稱不會擬固.還真的不會.都塗一兩年了.但可能塗太多.以後我塗少點

网友:
cpu彎腳   可以請孩子或是年輕的家人幫  在不行應該請附近的鄰居幫忙   當然是要找要有再打招呼的

散熱膏硬化 要用轉的(斜施力) 不能用翹的(單方向) 如果下面是裸顆粒可能會永久損壞

你主機板電容換一下應該就可以活過來了n_006|
我的主機板 當初壞掉原因是MLCC燒毀 傷到整合橋
那時我國小 還是個在玩 楓之谷的小P孩 假日中午天氣好帶個狗去散步
回來就看到 整合橋靠近SATA座附近 黑了一塊n_0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腳腳彎掉以前我是用自動鉛筆的頭去"校正",但也要看實際損害程度....

散熱片解除固定後可以用卡片去插C ...

秉a大..拆開後發現.右上方大顆是3300 6.3 其餘五顆小顆是1000 6.3

清理潤滑???我這就去爬文

网友:
修一個電容全部去了了~了。

网友B:
那乾脆全換好了~~~~起碼把PCI-E16X插槽右半邊的全部換掉

网友:
可以利用 手機 或相機 當放大輔具
我很常用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乾脆全換好了~~~~起碼把PCI-E16X插槽右半邊的全部換掉

言之有理

网友:
CPU的腳如果彎掉了可以用不鏽鋼空心針去調正,比你用一些東西號 調還安全,因為調個幾次沒弄好可是會把CPU的腳給折斷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5%A4%DF%B0w&t=0

网友C:
這塊板都壞橋 怕換好了電容板不能開 你如果不嫌太遠 你要的東西 我全部都有 我在大樂民族店 對面 巷子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塊板都壞橋 怕換好了電容板不能開 你如果不嫌太遠 你要的東西 我全部都有 我在大樂民族店 對面 巷子裏 ...

他晶片組沒壞阿~他只是要換電容而已....CPU得視情況弄

AM2還買的到新板子,如果修理太貴~~他不如買張新主機板

网友:
這板我處理好多啦~~以你這張的狀況,大概要全板換電容(假設沒空焊)才能再穩定的使用,至於cpu我曾處理過斷10多隻腳的~~有興趣再跟我聯絡喔~~

网友:
修這還真須眼力好

网友:
風扇3洞4洞應可通用,4洞多調控轉速功能.

网友:
你現在問題解決木有啊?~~~

楼主:
秉a大.風扇解決了,主機板看到playart大提醒.找時間送回技嘉換,power網購一個.假日要去自取..至於cpu..
等主機板回來再來碰.這兩天很倒楣.先掛免戰牌
cpu災情如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秉a大.風扇解決了,主機板看到playart大提醒.找時間送回技嘉換,power網購一個.假日要去自取..至於cpu..
等主 ...

你這個小CASE,我之前處理一顆一半以上的腳全趴著,用空心針搞了一下午才全搞定,你眼力應該不會比我差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個小CASE,我之前處理一顆一半以上的腳全趴著,用空心針搞了一下午才全搞定,你眼力應該不會比我差才 ...

一半以上的腳全趴著還救回來啊老婆!有神快來拜
我趴五.六根已經準備看破說
hankhu大這個回覆真是激勵

不過..
這兩天真的不敢動了.因為.前天po文之後.當晚POWER就又燒了.
兩台電腦四年燒了10顆.每次都是電容爆了.下圖圈圈範圍內.
這次更誇張.以前只是爆凸.這回是爆破.還噴出黑塵(圖線處)
另外右邊線指的風扇.整個卡住.怎麼撥也轉不動..

网友:
我以前幫一個客戶處理一顆AM2的CPU3分2針的有問題,都歪七扭八我調了整整一天才弄好,腰酸背痛加上眼睛快變成鬪雞眼,真是累n_071|

网友:
3分之2的針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