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校正電表

楼主(2014-04-14):
請問各位大大:

  最近小弟覺得自己使用了N十年的老電錶大概很不準確了、應該校正,因此打算做出1個準確的電壓源,
來當作校正的依據,目前考慮過使用IC7812、18V稽納等。

不過7812有大約+ - 0.5V的誤差範圍,18V稽納二極體也有差不多的誤差值...

想請問各位大大,是否能想到還有什麼方法或電路,能產生不需校正、調整,就能做出準確電壓值...
以當成校正電錶的依據。

网友:
若不是  實驗室級 的儀表  TL431 的精度  該夠用而且比較易到手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ds/TL/TL431.pdf
Figure 1.    Test Circuit for VKA=VREF= 2.49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EF102:10.00V參考電壓
http://www.pci-card.com/ref102.pdf
http://s.taobao.com/search?initiative_id=st ...

ciko大:
  請問是否一定要用10V 標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iko大:
  請問是否一定要用10V 標準?

不一定,10VDC是電表校正的一個很重要的參考點.你也可選用其他的參考電位,重點是其穩定性需優於電表的位數.
最好是選一個自己常用的電壓範圍.如液晶/PC/NB維修,一般主要電壓為5V/12V/24V,故選用10V較具為參考數值.
若需測量1V以下,則可將其衰減10倍(搭配OPA),以1V當參考電位 .

网友:
個人現在是用AD586L,照規格上是有1/2000精確度,剛好是一般3位半電表的最高解析度。沒屋頂上就有在賣。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D586.pd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10VDC是電表校正的一個很重要的參考點.你也可選用其他的參考電位,重點是其穩定性需優於電表的位數 ...

CIKO大:
  LM4040A 10V  和 AD589 1.2V 這可以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IKO大:
  LM4040A 10V  和 AD589 1.2V 這可以用吧?

2者勉強可用,環境溫度變化不可過大,輸出電壓需用SVR調整校正.

网友C:
我覺得先找一個數位電表,至少三位半的,當參考.再量任何高/低電壓源來校正電錶;比較簡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先找一個數位電表,至少三位半的,當參考.再量任何高/低電壓源來校正電錶;比較簡單. ...

先決條件是另外找的電表,其本身是被校正過的(至少也要是被信任的),且有校正數據,才有比對的效果.

网友D:
那個...不好意思, 菜鳥插花問個問題...

不知這樣的校準電壓源製作難度如何??
另外在製作時, 也需要一校準過的電表類儀器來幫助製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個...不好意思, 菜鳥插花問個問題...

不知這樣的校準電壓源製作難度如何??

以前的電壓基準都叫做Transfer standard,也叫做傳遞基準,代表電壓基準是靠上一級傳遞而來。因此當你要做一個電壓基準最後也要參考另一個電壓基準,假設你用高位電表去量你的基準,那你等於參考了高位電表內的電壓基準。製作電壓基準不難,可以參考AD588BQ(夠用了),幾個元件就搞定了,其本身就像一顆穩壓IC,重點是你需要另一個高基準去量測它,以後就可以重複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個...不好意思, 菜鳥插花問個問題...

不知這樣的校準電壓源製作難度如何??

製作難度還算簡易,但最後還是要已校正過的更高等級電表,來確認此電壓源的實際值.(準確性與穩定度)

网友:
用更高等級的電錶量同一電源就好了

兩個電錶在調同一數值

真要準----------------------------要去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

网友E:
我從以前的案子要求較精密的環境都是用LM129AH或LM329AH + LT1001 陶瓷封裝。
如果要在淘寶購買要小心假貨,都要跟賣家再三確認貨源,我記得每個約新台幣300元~500元之間都有人賣。
考慮買這個品項時,一定要買TO-46封裝,用TO-92封裝就比較差了。

看不出來吧!這樣就要好幾千元了。
順便跟大家說一下,大陸有一種叫做散新貨的東西,什麼叫做散新貨?散新貨就是翻新貨,大陸有在拆舊機,所以有的賣家IC賣的很便宜,有的賣的很貴就是這個原因,怎麼辨別是不是散新貨?要辨別散新貨的第一步就是要同批號,因為如果是拆舊機,那批號一定很混亂。
但是這只能適用低價的電子零件,如果是高階的電子零件就會有REMARK的問題了,這時你就要比對真品及翻新品的字及包裝。

散新貨的問題我已經在痞酷網說過很多次了,還有問題就看舊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先找一個數位電表,至少三位半的,當參考.再量任何高/低電壓源來校正電錶;比較簡單. ...

問題就是另外找來的電錶也不見得有多準,比如同事、朋友、甚至公司裡面用的電錶,

只要是超過2年的電錶,其內的電阻、電容就有可能變質而造成測出值不準,因此才會在此

向各位痞友請教,找出能產生可靠的準確電壓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就是另外找來的電錶也不見得有多準,比如同事、朋友、甚至公司裡面用的電錶,

只要是超過2年的電錶 ...

正規的做法就是送去原廠或實驗室校正,不然就自己找台新的比對,其實除非是研發用,否則應該很少人會拿去校正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從以前的案子要求較精密的環境都是用LM129AH或 + LT1001 陶瓷封裝。
這個在淘寶售價都是要跟賣家詢問,我記得每個約 ...

痾....這個...不得不說
我用"散新貨","散新","翻新貨","翻新","REMARK"等關鍵字作站內搜尋,都找不到n_079|
還請W大提點一下,不要打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問題就是另外找來的電錶也不見得有多準,比如同事、朋友、甚至公司裡面用的電錶,

只要是超過2年的電錶 ...

最簡單最快的的方法
拿8位半的數位表 校准7位半數位表
拿7位半的數位表 校准6位半數位表以此類推....
因為高階的萬用表年溫飄老化誤差率都在幾個 ppm 以內
足以校准較低位數的萬用表
至於要製作長穩基準的話你可以搜尋 LTZ1000
目前安捷倫 最高位數3458A 8位半台表內就是以此顆IC做基準
但是單一顆的報價就不便宜大慨 1500元左右
以下是這顆IC的網址
以及我從該網站擷取的一些資料你參考看看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Z1000

LTZ1000 - 超精準型基準

特點

1.2μV P-P噪聲
2μV/√ kHr的長期穩定性
非常低的遲滯
0.05ppm/ºC 的漂移
實現了溫度的穩定
LTZ1000A 的400ºC/W 熱阻降低了熱絕緣要求
具-55ºC 至125ºC 的規定溫度範圍
採用TO-99 封裝

描述

LTZ1000和LTZ1000A是超穩定溫度可控型基準。
它們專為提供具0.05ppm/ºC溫度漂移的7V輸出、約1.2μV PP的噪聲和2μV/√ kHr的長期穩定性而設計。
在芯片上集成了一個近表面齊納基準、一個用於實現溫度穩定性的加熱電阻器和一個溫度檢測晶體管。
外部電路用於設定工作電流,並對基准進行溫度穩定處理。
這提供了最大的靈活性以及最佳的長期穩定性和噪聲性能。
與老款器件(比如:LM199)相比,LTZ1000和LTZ1000A基準能夠提供更加出色的性能
(前提是用戶實施了加熱器控制,並對熱佈局進行了正確的管理)。
為了簡化熱絕緣,LTZ1000A採用了一種專有的芯片連接方法,旨在提供明顯高於LTZ1000的熱阻。

應用

伏特計
校準器
標準電池
衡器
低噪聲RF 振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簡單最快的的方法
拿8位半的數位表 校准7位半數位表
拿7位半的數位表 校准6位半數位表以此類推.... ...

我同意大大的看法!!
我手上就有五位半的兩台(HP3478A),六位半的一台(HP3456A);其他常用一般三位半的及四位半的數台.
當初為了設計校正12BITS A/D.也曾為了精密參考電壓源傷腦筋.結論就是:花錢找更精密的電錶.
至於精密參考電壓源現有各種IC可選,視取得的方便性及價格決定.

网友:
TB有在賣基準電壓成品 RMB$75
高精度 4檔 電壓基准 AD584 成品 電壓源

网友:
很早以前對岸就有賣LTZ1000電壓基準成品,有些甚至都幫你量測好了,裝箱上電就可以用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204955373

楼主:
多謝各位大大提供了許多有效又實用的建議--感激、感激!!

最後小弟偷懶,用了沒花錢的偷吃步...

手機充滿電後,在沒拔下充電器的情況下,將電池的正負端當成4.2V的標準電壓源,以這電壓源來校正電表...

好啦~ 下次有去電子材料行會去買REF102的,暫時先以鋰電池充電器的4.2V頂著用...各位大大不要打我...